自制数字存储示波器怎么才达到20M的带宽?

楼主(2006-08-29):
一直关注着自制示波器这个话题,

最让我在意的是前面AD到存储部分,

如果用cpld+sdram,

目前-5的cpld也就200多M的速度,常见的sdram 最高能达133M,

如果示波器要达到20M的带宽,考虑后面sdram可以两片一起用(想办法让上升沿下降沿各触发一片,即速度*2),前面cpld触发部分起码是(10~16)*20M。但是前面的cpld最高只能到200M,如果考虑一点余量,20M的带宽基本不可能。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网友:
如果采样的精度是10位或更高,写ram的速度就不够了吧

楼主:
所以说20M的难度很大啊

网友:
我认20M带宽与20M采样率不是一回事

楼主:
前面cpld触发部分起码是(10~16)*20M <====> 这个才是采样率

网友:
同意4樓,如采样率不是遠比带宽高,那結果是顯示的波形真實性存疑.

以Tektronic的示波器來說60mc带宽用1G采样率.

网友:
看了看analog 的ADC,200+MSPS 的都有兩個data port可以做memory interleaving,控制線路好像不需用到200M+。

所以相信比樓主想像中容易,比我想像中難。:)

楼主:
6楼,能不能把你的想法说得详细点?

不用200M+的控制电路,怎么来控制AD采样率达到200M+呢?

网友:
又看了看例如 250MSPS 的AD9481。好像除了clock 之外沒有甚麼要那麼快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有机会好好读一读上面的datasheet

网友(2006-09-29):
是呀做设计开发的就得读datasheet,读认真了,读明白了,读精通了,,,要不HE...

网友:
20M的带宽,就是要显示20MHZ的信号,那采样率至少是信号频率的2倍(奈奎斯特定律),而要精确表示的话,采样率就要远远大于2倍了。

所以“Tektronic的示波器來說60M带宽用1G采样率.”

网友:
准确的说,如果你要显示20M 带宽的信号,40M采样就够了.

如果你要看个20M的任意波形,如 方波,锯齿波... 那40M采样就不行了.

因为象 20M的方波,锯齿波,其带宽远远大于20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