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步进电机 在唱歌!!

楼主(2006-08-29):
最近作了一个步进电机控制器。三相的。其中驱动部分的电路图见下面:

当步进电机静止的时候,我采用恒流斩波的方法控制电流。就是采样那个0.2欧电阻上的电流,

如果大于2.2a则关断三极管。如果小于1.8a。则打开三极管。

可是当电机不转动的时候,有啸叫的声音,叽叽的很刺耳。大家谁知道该怎么消除这种声音吗?

楼主:
回家以前,顶一下。

希望知道的同志们给些意见,

老板虎视眈眈的看着我呢。唉!

网友:
D12没必要加

楼主:
2楼说的对。可是这似乎对于怎么去掉啸叫,关系不大。

晚上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好像我的斩波频率出了问题。

因为嫌示意图太长,原来那个省略了一点,现在补充完整。

斩波时关断上面的p管。

实际的情况是:p管打开大概几十us电流就到了,然后放电,放电的时间超过1。2ms,这样

我的斩波频率竟然是1khz。------叫也是正常了。

我猜 如果斩波的频率大于20k,或许就没有声音了。这个怎么实现,还要考虑一下。

谁给指个思路?

网友:
呵呵 你电机堵转 ?  电机要是转起来声音不是更大?

你要是不是很在意电机的效率在d2下面加个小值电阻电阻试试看  放电时间可能会快点 呵呵 自己考虑清楚啊~~ 我也不是很有把握

网友:
呵呵  d12下面加个小值电阻试试看  放电时间可能快点  自己决定阿  我也不是很清楚效果

楼主:
不是堵转。是步进电机在停止的时候有一个锁电流。

电机转动的时后,反而没有啸叫

网友:
搂住,我是向你请教的,我查了斩波器,它不是交流变成可控直流的东西吗,那你这里的电流是直流电源,那不是变成逆变器了吗,两个管子要同时通断电机才能运行,能这样理解吗,望指教

网友:
哈哈,我以前调步进电机的时候,可不是啸叫,低速运转的时候都放音乐,真的,很好听!速度高了,就不放音乐了!

楼主:
7楼,看这段话,应该能明白巴:

我采用恒流斩波的方法控制电流--就是采样那个0.2欧电阻上的电流,

如果大于2.2a则关断上面的三极管。如果小于1.8a。则打开上面的三极管。

网友:
你的原理图中没有三极管啊,是不是场效应管啊,两个同时打开和关断吗,没用过,所以虚心请教

网友:
有没有见过真正工业用的功率步进电机?大都有唧的高频叫声.

网友:
我以前做的一个位移平台用的四通的电机,也会出现尖锐的叫声。不过,我看到很多步进电机都会发出叫声

楼主:
可是我以前买的步进电机的控制器,却没有这个声音啊?

今天 我想提高斩波频率试一下。

这个步进电机的功率w=24v*2.4a=50w,不是很大。

这样叫,总归不好。
-----此内容被soga于2006-08-30,08:44:36编辑过

网友:
如果你前级的控制是模拟电路,你可以在采样点串一个电阻并接一个到地的电容,可以调整采样电压的放电时间,这样可以降低你说的啸叫的频率,当降低到一定程度也可以不会有明显的叫声的。如果有级处理是单片机,可以直接输出25K的PWM来控制,也就是做成类似恒流的功能。那样效果可能更好。

网友:
放电的时候, 把 io2 关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