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耗电的问题,以及求好的万用表

楼主(2006-08-30):
三极管做反相器,耗电会不会很高,我有我坏了的万用表测了一下,电路上放了三极管和不放要差一半的电流,请教达人们,如果要用反相器是用三极管还是找数字芯片来做,那个耗电省。

PS。今天还发现我的万用表坏了,200MA档测电流时是1.5,竟然打到2MA时,成了0.015,那个汗啊,请达人顺便推荐一款好点的万用表。

网友:
数字芯片肯定要省电,看你要求多高,三极管也可以做的很省电...

网友:
三极管作oc的反相器应当很省电的,可能是你的电路不对。另外要看你需要的参数是什么。

楼主:
三极管做反相器的,电阻怎么选 ,100K,100K,10K,还是三个10K?

网友:
用NPN管,首先确定负载的吸收电流,也就是向负载提供多大电流即可使其可靠地判别为高电平。通过电源和高电平的电压差和此电流即可计算出上拉电阻的大小。

然后根据负载的输出电流+上拉电阻电流得出三极管最大驱动电流,再根据三极管放大倍数确定基极电流然后算出基极电阻。

网友:
Fluck确实不错,做的和工艺品一样

国内的那些,太容易坏了,我一年用掉3块表,哎,都是电流挡坏,其他的好

网友:
要是全坏还好,最恨是部分功能坏了的,有时候我测下电阻也得换两个表一致才肯定!

楼主:
我的也是电流档坏了,电流档基本没用过一次,第一次用就坏了

网友:
可是价格相差好多倍呢!

网友:
我用的6/7年前,用75元买点DT9202国产表,到现在还在用,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差。就是电池不足显示结果会变大,而没有电池不足显示。

表笔在用完电流档之后就换回电压测量,以免下次应用误测电源电压电压。

网友:
电池不足表该显示的,只是有时懒换电池,嘎嘎....

还有不满就是耗电好快,这个最烦啦,果零星期就提示欠压,郁闷。

网友:
国产的确实不准,4位半的表读数能差到三四十,实际精度比三位还略差一些。

以前用HP34401A校对Fluke12,读数完全没有差异。

网友:
那请问下Fluke的万用表一般要多少钱可以买到啊?

网友:
推荐 Fluke 120 我买1200,以前阿莫卖过,现在可能不到1000了把,说明书标的精度不高,实际用标准源测还是可以的,它的交流是真有效值的,自换量程 体积比较小巧

国产的也不错了,胜利的我没有多用过,我用的有一种my-68 我有3块,都至少用了3年了,

没有问题,读数不如fluke稳,但是也对得起它的价格了,没有自动关机,但是习惯了也就

不是问题了,感觉一天不关好像也耗不了多少电

网友:
听说 不能测电流是 超过量程少了保险,可以修!<不知是不是换保险>

网友:
本来我相信所谓国产品牌,所以买了一个UNI-T 的UT58C,量程转换接触不良非常严重,现在那个后悔啊

:) 国货,叫我拿什么喜欢你?

网友:
忘记说了,电流档损坏对数字表来说是常有的事情,一般不是真坏,是内部板子上的保险丝坏了,换一个就OK,如果懒得换,就用细漆包线连一下,如果用电线连接,下次就真坏了,^_^

网友:
我用的都是UT的

汗一个

都容易坏

网友(2009-12-11):
我的数字表也烧掉了电流档,但是不是烧保险,测电流没显示,不知道那里坏了,有空拆出来修修,胜利的表就是太费电了,用叠层电池很快用完,可以弄个锂电装进去,呵呵省得麻烦

网友(2011-07-21):
我的优立德闲置了一年…结果发现自动电压转换损坏了…修一台dvd后弄错档位…不能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