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一个avr作的动物追踪器

楼主(2006-08-30):
(无正文)

网友:
什么原理??说说看啊

网友:
做這個發射容易得很,要做個接收找到它卻難得很。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后面的是315M的振荡电路,由8050控制振荡电路是否工作,完成等幅的类ASK调制,其实这完全抄的人家的,都不知道改进一下,完全可以去掉下面的8050,用IO口直接进行灌电流驱动接Q1的发射极即可。因为后面的振荡电路工作电流一般都在10mA以内,13的IO口完全可以达到要求,只是程序中的调制控制换为

portb.0=0 waitms 150ms portb.0=1

当然在调试中可在13的IO口上并一个PF级瓷片电容以提供低阻抗的高频回路.

网友:
还是搞不明白怎么追踪,呵呵,靠电波反射???

接收倒是简单

网友:
接收不難,是難在 "要能夠找到它"。

背著枝315M的 Helix,或者12單元的 Yagi 跑上山找小狗會很有趣.....是看的人會很有趣。嘻嘻。

网友:
楼主,可以去先新版本的bascomavr哦,新版本中有对tiny13的支持。

网友:
请问楼主:接收端怎样很好地定位发射端呢?

网友:
这东西只能知道动物是否在一定范围内活动,动物出了范围就收不到信号就报警了吧。就这样追踪?

网友:
如果是这样, 那么应该使用碱性电池. 充电电池三个月自己都把电漏完了

网友:
最近也在关注这个想法!楼主经验可以发表一下!

网友:
那位提供一下433MHZ的发射接受电路,网上的基本是315的,电容的差异比较不好把握

网友:
拜托介绍一下原理阿,就给这么个图就是酷贴了啊???

还有楼上那个,接收用3310电流多大了?毫安级了吧,有空研究研究怎么用分立器件做百uA_级的ASK超再生再来炫耀用多大容量电池可以工作多长时间。还有发射,不要觉得用50欧姆振子天线或者鞭状天线就很酷很实用,现在都流行PCB环天线了,体积小,频率越高效率越高。

顺便回答myjnj的问题。

433的发射可以使用433的声表,其他不动

433的接收只要你自己把本振频率调到433就ok了,没有频谱仪,我给你参数也没用,因为这个必须要自己调整才能确定震荡在433,那样才可以收到433的信号

市场上也有433的模块,几块钱一个,好像也不贵吧!

网友(2008-06-18):
这是什么酷贴啊 看不懂

网友:
貌似可以试一下

网友:
实用性怎样?

网友:
晕死,这个也太那啥了吧?

网友:
额滴神啊,3.7V 3600ma的锂电?我建议直接背一个蓄电池好点。

网友:
无线电测向

网友:
LZ,  还是发表下你的测向机吧,比追踪器还出名呢!!

网友(2012-01-16):
这个图频率多少

网友:
对讲机能接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