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的nRF2401无线芯片与5V的单片机之间数据通道如何电平转化?

楼主(2006-08-31):
现在单片机部分5V供电,(因为有其它外围,所以不能改供电电压),nRF2401芯片做成的无线通讯模块是3V供电的,两者间是通过I2C通讯的,数据线和时钟线都是接的普通I/O口,现在要进行电平转化,问题是一根数据线是双工的,发送时是单片机5V到模块3V,可以电阻分压实现,可接收时是3V到5V,同一根线上,怎么办?

楼主:
自己顶一下.都会沉,没人帮忙?

网友:
串个电阻稳定吗,2楼的有没有实际应用过,本人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可以用TI公司的SN74CBTD1G384、sn74cbtd1g125(以上两个是一bit的)或者SN74CBTD3306、SN74CBTD3305C、SN74CBTD3306C(以上是2bit的,刚好适合I2C接口)。

SN74CBTD系列是专用的带电平转换的Bus Switch ,真正的双向,又没有外围的器件,我用过10bit的SN74CBTD3384,很好用的

网友:
我也 在做nrf2401,给mega8供电采用3.3V,2401的范围是1.9-3.6V,这样采用AVR就解决这个问题了.2401还没有做成功,nrf905就是用这种方法解决的.

    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交流一下

楼主:
我用M88,因为外围已有其它芯片在工作,所以单片机供电是不能改的.

唯能做的是电平转换.

      1.   5V的电压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很容易可得到3V,可是单片机I/O输出高电平时也通过同样的电阻分压后,I/O口输出被强行拉成2.8V,从而分压后的电压只有1.7V. 为何????

      2.   I2C通讯是两根线,一根时钟,一根数据,而且数据是双向的,即发送和接收两个作用,发送时5V----3V可分压,那接收时是3V------5V用同样的分压电路岂不是越分越低?所以也不能实现

楼主:
TO goodfriend 七哥:留下QQ,好交流.我的QQ是8838687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现在我正在调试:不过对它的寄存器设置有点糊涂,在不同模式下需要设置的寄存器个数是不一样的,比如shockburst是15个寄存器,test是18个,普通更少,最初nrf2401是怎么知道是配置成什么方式呢.难道靠识别发送的字节的个数.

    在工作模式下,切换TX和RX也是靠设置寄存器,也没见到设置地址,糊涂,一起讨论一下.

   我的QQ:281629673

网友:
我也曾经遇到相同的问题,当时我用5v单片机与2.65vGSM模块通信,只需要单向电平转换即可,所以比较容易解决!

   既然是一线制通信,建议你用双向电平转换芯片!

   nRF2401我用过,资料上说:管脚电平必须与模块电源一致,否则,会烧掉芯片的!

楼主:
双向电平转换芯片?哪种型号?我没用过.

看来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了.

网友:
ouctong也来凑热闹,呵呵,我昨晚调试成功了,整理一下我也上传,赚点积分呢,也为我们的AVR做点贡献

楼主:
74ls245也只是双向的集成块,控制方法,现在是单线传输,不同的电平转换,245也不行.

楼主:
"为了可靠传输数据,可以采用双电压(一边是3.3V,另一边是5V)供电的双向驱动器来实现电平转换。如仙童半导体公司的74LVX4245、TI公司的SN74ALVC164245、SN74ALVC4245"

这种好像能实现,只是要多几根控制线.

NRF2401,我能不能通道1专做发送(5---3.3V,分压),通道2专做接收(3.3V----5V,直接连),这样就能用两种电路实现啦?

网友:
单向电平转换还好解决,双向转换的估计要用转换IC了。

上传几份电平转换的资料供参考:

楼主:
看来只有买双向电平转换芯片来办了.

还有个疑问:NRF2401,我能不能通道1专做发送(5---3.3V,分压),通道2专做接收(3.3V----5V,直接连),这样就能用两种电路实现啦?

网友:
NRF2401几钱,能估个价么?

楼主:
不是估价,就2401芯片,十几块钱一只.深圳价.

网友:
怎么不用2401A啊?

楼主:
我用的就是240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