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将浮点数正确写入EEPROM(M8)?

楼主(2006-08-31):
请高手指教,怎样才能将浮点数(比如说)比如说36.6666EEPROM(M8)?谢谢了
-----此内容被basten820226于2006-08-31,19:35:06编辑过

网友:
结构、联合

网友:
用定点方法,如可以将36.6666转换成366666(0x05984A),分三个字节存储。这只是一种办法。楼主可以参考计算机内的定点小数的存储。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兄弟,还有具体的参考资料么?

网友A: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eeprom.h>

double EE_double EEMEM = 1.235;

int main()

{

volatile double RAM_double1 = 36.6666;

volatile double RAM_double2 = 5.68;

eeprom_write_block((const void*)&RAM_double1, (void*)&EE_double, 4);

eeprom_read_block((void*)&RAM_double2, (void*)&EE_double, 4);

while(1);

return 0;

}
armoksb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4楼和我用的一样,感觉也没有问题

网友:
GCC新兵,问个问题:double EE_double EEMEM = 1.235; 指向E2PROM的什么地址?如何计算?

楼主:
谢谢各位,如果我想在程序源文件初始化EEPROM数据,可以这样么?(ICC环境)

#pragma data:eeprom

float n=36.6666

char table[]={0,1,2,3,4,5};

#pragma data:data

┅┅┅┅

float k;

EEPROM_READ((float)&n,k);

EEPROM_WRITE((float)&n,k);

  初学AVR,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2010-06-21):
36.6666
表示为浮点数:
设高位字节在左:4212AA99

float n=36.6666;
unsigned char table[4];

(float)table[0] = n;

然后再把table数组一个个存入即可。
不同的环境下要区分大小端。

网友(2011-03-25):
如果浮点数是一个结构体的成员,上述方法好象不好用?(在STM32下)

网友(2013-03-04):
用指针!
float  Df_k;
Df_k = 1.01;
I2C_EE_BufferWrite((uint8 *)&Df_k,12,4);//写模块漂移斜率Df_k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

#include

#include

double EE_double EEMEM = 1.235;

这一句是啥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