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88在省电模式下无法用定时器2异步中短唤醒

楼主(2006-09-02):
小弟做一时钟程序:TOSC1和TOSC2外接32.768K晶振。T2设为异步工作模式。发现该程序在正常模式(非省电)和空闲模式下都能正常进入T2溢出中断。但SMCR一被设置为省电模式就无法再进入中断了。但m88的数据手册上提到在省电模式下定时2异步工作模式是可以执行的,并且T2的异步中断是可以唤醒MCU的。小弟现将程序写在此处请高手指点小弟错在那里,又或者小弟对睡眠的方式理解的不正确请指点。

#pragma vector=TIMER2_OVF_vect

__interrupt void timer2_isr(void)    //T2中断服务子程序

{TCNT2=0xE0;

if(second<59)

{second++;

}

else

{second=0;

  if(minute<59)

  {minute++;

    }

  else

  { minute=0;

    if(hour<23)

    hour++;

   else

    hour=0;

  }

}

}

main()//主程序

{timer2_init();//T2初始化

SMCR=0x06;//设置为省电模式(设为00时可以进入中断)

SMCR|=(1<<SE);//睡眠使能(关闭时也可进入中断)

__enable_interrupt();//开中断

__sleep();//睡眠

while(1)

{;

}

}

//////////////////////////////////////////////////////////////////////

void timer2_init(void)// T2初始化设置

{TCCR2A=0x00;

ASSR=1<<AS2;  //AS2为1即设置为异步时钟

TCNT2=0xE0;//定时时间为1秒(定时/计数寄存器)

TCCR2B=(1<<CS22)|(1<<CS21)|(1<<CS20);//预分频设置为1024

TIMSK2=1<<TOIE2;//T2中断使能

}

//////////////////////////////////////////////////////////////////////

楼主:
难道没人会吗

网友(2012-07-23):
楼主回了没,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进入省电模式后,T2就挂了,有木有有木有会的,拜谢,

网友(2015-12-01):
没试过m88的异步时钟

网友:
我用32K的同步时钟跑过:也是这个 POWER-SAVE 模式,用 TIM2 的 CTC 模式(OCF2A 中断)来退出休眠,这种方式下没有问题。

细看代码发现出问题的都是在异步时钟下,看了手册,发现异步时钟下访问 TCNT2、OCR2X、TCCR2X 要等待,怀疑此处有问题:

进一步手册已讲明,AS2开启后,所有这些寄存器的数值都写在缓存里,等异步时钟走几步再更新。

然而在 TIM2 的初始化代码里,明显没有看到等待的语句。

猜测出问题的系统都是用 MCU 内部 RC 时钟(远大于32K),仅在休眠时靠 32K 外部晶振再次唤醒 MCU。
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差情况 TIM2 的控制寄存器(例如TCCR2B)在写入的数值还没生效前就已进入睡眠了,
此后同步时钟停了,TCCR2B 的写入也就再也不生效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同步时钟一停,定时器就不好用了。
因而可以大胆推断,即使是 IDLE 类似模式,TIM2 的寄存器生效也是发生在 MCU 进入休眠以后的。

-----------------------------------------------------------------------------------------------------------------------------------------

以上是瞎分析,建议:

1. 原始代码不动,仅在初始化 TIM2 以后加一个 ms 级延时,看是否故障排除,以验证上述猜测的正确性。

2. 删除上述延时(测试用),改为等待状态:AS2开启后,只要有写入 TCNT2、OCR2X、TCCR2X,均添加等待(T....UB 之类)。

3. 好好看手册,关于 Asynchronous Operation of Timer/Counter2 一节,补漏。

网友:
我用过,可以唤醒,如楼上所说,不知是进入休眠前要等待很长时间还是初始化后要等待,忘记了,你自己试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