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火焰传感器多少钱?哪能买到。山东电子设计大赛需要

楼主(2006-09-02):
山东2006电子设计大赛题目要求有火焰传感器。估计是作个灭火得东东。大家讨论一下怎么做啊?

网友:
我记得四川火狐电子买一种紫外传感器,可以用来检测火焰~~

但是出奇的贵~~

红外测温枪不知道能否用于火焰检测~~

网友:
这个地方有。我以前问过。好象要400吧。

http://www.sensor-ic.com/

网友A:
不要一想到检测就选传感器,检测火焰有用火焰离子方式,就是说火焰是导电的,整个电路用339比较器,准确度很高.(注:家用热水器就是这个原理)

楼主:
339是什么东东?能给详细点介绍吗?

楼主:
价格400就有点太贵了

网友:
直接用紫外光敏二极管试试?或者直接测红外算了.

哪儿热哪儿亮就冲向那个地方....

网友:
一块钱一个的比较器,建议你到网上找找,找'火焰检测,火焰离子',一定有电路的,是模拟电路,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总体思路是,有火焰的时候火焰是导电的,在比较器正端产生负压,最后导致比较起输出反转.

网友:
用火焰检波来做火焰检测只能用于固定的设备,俺们就有一款用在水套加热炉上;

用红外线检测也可以,紫外线得太贵,成都的旭光电子厂有电子管式的,必须要使用200v的交流电源,200元一只,只适合工业上用;

网友:
3,7楼:

火焰能导电?刚才立马找到一个打火机,用万用表的20M挡,没测到有电阻。

不过我家里的热水器(液化石油气)的火焰检测确实是只有一根金属针探到火焰里。该不会是探针上加有220V整流出来的高压吧?(因为涉及到人身安全,我认为探针上的电压不能超过安全电压:36V)

之前怀疑是用热电偶。

那位有实际做过的就讲讲用比较器检测的电阻参数吧(电压,电阻的量值)

网友:
9楼,燃气热水器的探针,应该就是热电偶吧???

网友:
觉得还是用红外检测好!不就是一个省的电子竞赛吗?不可能太难,不会故意给你太多的干扰源的!足够用的!设计成本还低!

网友:
你说的那个在火焰上的针是点火器,是高压打火装置.

网友:
火焰也有很多种类,是用于消防的还是用于感知光线的?还有一种是测试化学反应的颜色反应。我原来接触过测试颜色反应的

网友(2010-02-24):
在网上搜索一下,好多事都是有专利,找不到合适的电路图。
哪位大侠,贴出来一个图,学习一下。

网友:
普通光电管+短波红外滤光片。

网友:
红外感光,紫外感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一想到检测就选传感器,检测火焰有用火焰离子方式,就是说火焰是导电的,整个电路用339比较器,准确度很高.(注:家用热水器就是这个原理)

离子的是感烟的 不是火焰的

网友(2013-01-09):
火焰传感器有没有具体型号,品牌,datasheet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一想到检测就选传感器,检测火焰有用火焰离子方式,就是说火焰是导电的,整个电路用339比较器,准确度很高. ...

火焰传感器有没有具体型号,品牌,datasheet呢?

网友:
X宝搜索“燃气灶 感应针”,各种型号都有,原理上面已经有人说了,离子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