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VR普通I/O控制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09-03):
各位高手,我现在用ATmega128做了一个通用控制器,留了9个I/O口可以控制3个步进电机(分别是脉冲、方向和复位信号),请问这些普通的I/O能否控制伺服电机??例如:安川交流伺服电机需要什么控制信号?控制器至少要留几个控制端口??谢谢!!

网友(2009-12-31):
不能直接驱动,要自己做接口板,伺服电机那边是24V电,你得做电平转换和光电隔离,

网友:
电平转换不要,高速光耦隔离即可。

最好再留些IO口接收伺服异常信号和输出伺服使能信号。其他也要一些,但这两个相对重要些。

网友:
我平时用的伺服驱动器已经内置光隔,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的IO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