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原厂产品技术资料: AVRISP mkII (USB接口ISP下载器)

楼主(2006-09-04):
官方宣传图片

英文介绍:

AVR In-System Programmer mkII is used for field upgrades of AVR Flash microcontrollers. The AVRISP mkII combined with AVR Studio can program new AVR 8-bit RISC microcontrollers with ISP Interface.

Ordering Code: ATAVRISP2

翻译:

AVRISP mkII 用于烧录AVR芯片,使用的软件是 AVR Studio. 它的接口是USB,可以支持目前所有的AVR芯片。 Atmel 也保证它能烧录以后的AVR芯片。

官方技术资料:

AVR069: AVRISP mkII Communication Protocol  通信协议

AVRISP mkII User Guide 用户手册

装箱单:

AVR mkII 一台

USB 线 一条

ATmel 技术库 CD-ROM 一张

如何购买?

1. 可以直接向 ATmel 公司订购。订货编号为: ATAVRISP2

2. 可以在我们的邮购部购买. 点击进入邮购部

我们网站拍的图片:

竟然是使用了一块M128芯片,看来比旧版本复杂多了。

网友:
看样子,很复杂。

网友:
很象JTAG mkII

网友(2009-05-21):
在  “http://support.atmel.no/bin/customer?=&action=viewKbEntry&id=655”  这个官方地址上,我看到如下内容: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Top\ Chinese 中文\ AVR 8-bit RISC\ 工具和套件\
给AVR Butterfly编程
Question
我购买了AVR butterfly,要给它编程,有几种编程方式可选择?

Answer
有几种方法可以编程AVR butterfly。最简单和便宜的方法是使用预编程的bootloader和AVRProg。这种方法需要修改RS232电缆和安装AVR Studio。更多信息请看AVR butterfly User Guide。

在Atmel的网站上,你能够下载到最新版本的应用软件和bootloader。
但不能用AVRISP mkII 或AVR Dragon来对AVR butterfly进行ISP编程。这是因为AVR butterfly被设计成使用AVRISP编程,AVRISP由目标板供电。为了减少对AVR butterfly电池的损害,电池电压没有连到VTG针。因为AVRISP mkII和AVR Dragon需要检测目标板电压才能正确操作,所以他们不能用于编程AVR butterfly。

支持的编程器:
STK500(只能ISP编程)
JTAGICE mkII (只能JTAG编程)
AVR Dragon (只能JTAG编程)
AVRISP (ISP编程, 已停产)

请教各位大侠,如此说来,使用那种最简单最廉价的”打印口ISP下载线(已经将10针ISP转换为6针ISP)",和"SLISP软件“搭配是不可能为AVR butterfly下载程序了,期待高手们的回复。

网友(2012-01-17):
我有个坏的,好像是分位坏了,硬件估计没问题,就是开机一直红灯,阿莫能帮忙修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