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PIC和AVR的自身抗干扰性能

楼主(2006-09-05):
在我一次产品中有AVR和PIC两种芯片同时存在,当用AVR推动继电器--再推动接触器。用PIC来显示。发现PIC居然有点小小的干扰,不得不在外围电路上加措施才解决问题。都说PIC的抗干扰一流的,我怀疑之下对两种单片机做一个小小的测试。

首先说明,我只是比较单个芯片的最小系统,比较单片机的自身抗干扰能力。

1。电源用变压器变压12V,7805稳压,输入输出均接电解电容和104电容。

2。单片机最小系统,用3个I/O,按钮,指示灯,驱动三极管(继电器--再推动接触器)不用的管脚不管。

3。干扰源,由于没有仪器,只好用接触器的线圈来做干扰源,为了加强干扰,接触器线圈两端没有加104电容。

4。软件,最小最简单,不加任何处理只推动作用。

5。元件选择,PIC的用PIC16C54,PIC16F54,PIC16F877A,PIC16F716。AVR的选用M8。AT28,AT13。

接下来做测试了:

PIC16C54:

先是接触器放在芯片旁边。无论怎么按动按钮,接触器的干扰对它一点反映也没有,真是稳如泰山。再用接触器线圈引线缠绕芯片。在6圈以下还是稳如泰山。上了7圈就有干扰了。看来PIC16C54真是强悍啊。佩服。接下去就试PIC16F54了。

PIC16F54:

先是接触器放在芯片旁边。不得了!程序简直没有办法运行,和PIC16C54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万思不得其解。查阅PIC资料都说PIC的F系列比C系列差,就是F系列的不同产品抗干扰也不一样。于是又测试PIC16F716。

PIC16F716:

先是接触器放在芯片旁边。果然好多了,10次也就1次复位。

PIC16F877A:

先是接触器放在芯片旁边。无论怎么按动按钮,接触器的干扰对它一点反映也没有,再用接触器线圈引线缠绕芯片。在1圈就有干扰复位了。

以上就是对我有的几种PIC片子的测试结果。接下来对AVR的M8做测试。

M8:

先是接触器放在芯片旁边。先是接触器放在芯片旁边。无论怎么按动按钮,接触器的干扰对它一点反映也没有,再用接触器线圈引线缠绕芯片。在1圈就有干扰复位了。

AT28:结果和PIC16F54一样。

AT13:

先是接触器放在芯片旁边。先是接触器放在芯片旁边。无论怎么按动按钮,接触器的干扰对它一点反映也没有,再用接触器线圈引线缠绕芯片。在1-2圈就有干扰复位了。

从我自己测试的效果看,PIC的C系列很好。F系列的早期产品如PIC16F54很差,还不如51。后期的F系列如PIC16F877还可以。个人估计:原来PIC是生产OTP单片机的,他的OTP技术真是一流,F是后来才生产的(可能是C系列的学习版),技术还在学习和摸索中,所以F系列是早期产品不如后期产品。没有测试18F系列的不知道好不好。

AVR的M8就和PIC16F877A差不多。AT13比M8好一点。M28差。

同一个厂家的产品怎么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干扰又是怎么造成CPU复位的呢?带着疑问我又对M8和PIC16F716再继续做试验。

1:用示波器测试芯片任意地方,发现都有干扰脉冲。不能确定干扰具体位置。

2:用接触器线圈引线对准芯片一个一个脚来测试。结果出来了。

PIC16F716:只要引线对准复位脚,100%的复位,有状态指示出是MCLR复位。引线对准电源脚没有影响。

M8:只要引线对准复位脚,100%的复位,有状态指示出是RESET复位。引线对准电源脚(20-30)%复位。

从以上看来干扰主要是影响了复位脚。电源对PIC的影响比AVR的小。查阅PIC和AVR的复位系统,终于有了答案:

AVR的复位脚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电源,而PIC的则没有,故电源对PIC的影响比AVR的小。将PIC的复位脚外接一个电阻,电源对PIC的影和AVR一样。

将电源和复位连接103或者104电容到地,奇迹发生了。

M8的稳定性能居然和PIC16C54一样了。先是接触器放在芯片旁边。无论怎么按动按钮,接触器的干扰对它一点反映也没有,真是稳如泰山。再用接触器线圈引线缠绕芯片。在4圈以下还是稳如泰山。上了5圈就有干扰了。

PIC16F716:先是接触器放在芯片旁边。无论怎么按动按钮,接触器的干扰对它一点反映也没有,真是稳如泰山。再用接触器线圈引线缠绕芯片。在1-2有干扰了。

查阅PIC的MCLR时间没有结果,看了PIC16F系列的复位电路没有什么改变估计是PIC16F系列的内部质量不高。再说“奇迹发生了”抗干扰能力提高不显著。

查阅各种AVR的复位电路,发现AT11是最差的,连“尖峰滤波电路也没有”所以淘汰停产了。AT24/26/28/15的复位时间只有50-900ns。AT25/13/2313的复位时间要2.5us,难怪要稳定些。M48/88/168为2us,M8为1.5us。(没有比较过M48是不是比M8稳定一些)。复位时间短的肯定比时间长的容易受干扰一些,可是AVR为什么还如此明了的标出复位时间呢?只有一个原因:让用户根据不同的环境选择不同抗干扰的芯片。

终上所述:芯片自身抗干扰能力。个人认为:

PIC的C系列片子可以得10分。

AVR的M8可以得8-9分。

PIC的16F系列片子可以得4分。

AVR的AT13可以得8-9分。

可以看出AVR的足可以用于工业控制了,注意使用AVR的片子的时候要根据不同的环境选择不同的片子,还有AVR的复位脚处理,由于AVR的复位脚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电源,所以电源也要处理。

以上所述只是个人认识,做的试验也不全面,请大虾们不要太计较。现在有一棵新星STC单片机,网上传的很神奇,特别恳请哪位大虾做个测试。

网友:
谢谢陈先生这篇好文章,这帖子应该上裤子了!!

STC我无法买到,不好做试验。

Mega16L/32L/128L都具有类似Mega8这个特点。

当电源纹波在5mv以内时,就算直接对引脚火花放电都没关系,只是用料比较多而已。

接触器的RC或者压敏还是要加上。

网友:
感谢陈先生的文章写的太好了,做事的态度也值得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可惜我这里条件限制,很多东西没办法测试

网友:
【楼主位】 chenjianlin

为你的敬业,和人格!!! 真是太佩服了!

网友:
偑服楼主的严谨作风,对于PIC的C系列和F系列抗干扰的巨大差异,我是深受其害,也是印象深刻,因为我用PIC来控制一个直流电机,开始用的C系列,控制300W的一点问题没有,后来再作一个是控制30W的,小了十倍,不过这时有了F系列,自然就换成方便的F系列,因为C系列的用起来抗干扰能力太好了,所以还是照着上一个,没敷铜,也没加电源净化,结果教训就来了,电机一开,单片机就象得了神经病一样,程序不出十秒就不知飞到哪去了,结果加净化,电机上加TVS,用屏蔽线,总之能想的抗干扰的措施都加上了,还是偶尔跑飞,最离谱的居然一开电灯,就能干扰到单片机。但是一换成C系列就全OK了。

这次教训很深,对于单片机不能过于信赖依靠它的抗干扰能力,而是一定要在电路设计上就要按照规程作好必需的抗干扰措施,不能抱侥幸心理,简化处理EMI和EMC,是不严谨的作风。

网友:
不错。所以说MCU之间是有差距的。

网友A:
this is the case for all Microchip PIC and Atmel AVR microcontrollers. In both cases,the security is not very high as the fuses can be easily found and disabled by one or another method.

AVR也被破解了,老外把FUSE MEMORY的照片也拍到了。 不过老外也说了这种破解的工具价格很昂贵,二手的也要几十万美刀,学习使用也很费时,有兴趣的到剑桥的网站,有研究破解各种芯片的专题。

网友:
LZ强啊,佩服!

网友:
这样测试不知道准不准,可能还是要拿到专门测试的公司测一下才知道

网友:
F系列的早期产品如PIC16F54很差,还不如51。后期的F系列如PIC16F877还可以。

???????????

PIC16F54是2004刚出来没几年的片子,PIC16F8772001年左右出来的.

网友:
学习了,很感谢陈先生的经验分享

网友:
接触器线圈引线缠绕芯片是怎么做的

网友:
PIC 5XX是低端,8XX是高端。

网友:
收获:AVR的复位端最好通过一个小电容连到地~~

网友:
收获了,

请问一下,要是单片机复位,或者死机了,怎么处理呢

网友:
非常好的文章!谢谢。

这才是研究与学习的态度啊!

网友:
我的电源做的不好(78L05),空载是5V,负载越重,电压生的越高,到5.3V,用ATMEG8L还能工作,AD采样基准电压用VCC,精度太差,用TL431后电压也会爬高,楼上的老大们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alisha你的78L05会有这种现象??你用电流多大的??78L05一般我用30mA,4-6V压降。

5.3V Mega8确实可以工作,没问题。TL431很稳定呀。

【13楼】 jsjh ,接触器线圈缠绕,指的是把接触器线圈用导线引出来,在控制板上缠绕几圈就可以了,注意要采用绝缘导线,然后再把导线两端连接到电源或者控制端上面就OK。

16楼】 hl0716,单片机复位或者死机,只能硬件复位,然后从头开始执行。

网友:
chenjianlin 总算明白过来了

前段时间他还发帖说

--------------------------------------------------------------------------------

我还是给你们讲详细点吧:不过可能我说的只能对接触器干扰有用。

1:首先不要怀疑MCU,就连C51的片子也不要怀疑。在只有51的年代我们还是照样用接触器,所以就连51也可以胜任接触器,其他的片子如PIC,AVR当然也可以胜任。不要怀疑MCU。除非超烂的片子,台湾的不用。

2,不要相信光电隔离,那只是电器隔离对干扰一点用也没有,继电器隔离都没有用的。推动接触器一般都是先用小的继电器再推动大的接触器的,继电器的隔离比光偶好多了,还是有干扰的,因为接触器干扰不是线对线的传播,光偶是电器上的电源隔离,对高电压脉冲究竟有没有用?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的。

3:MCU的干扰问题,电源滤波电容一般要用到4400UF,功率要够。另外220V滤波就看你自己了。主要是怕因为功率问题引起电源下降造成MCU电压不稳,纹波太大才加4400UF电容的,不是因为干扰才加的。如果你的小继电器不是用该组电源,2200UF电容就够了,

4,最关键的一点是软件问题,就是在接触器输出指令后加10ms的延时,然后再重复输出接触器指令。这样MCU就不会复位了。为什么呢?自己体会。这点是一些工程师不愿意讲的,或者是不知道的。简单的说,其实MCU或者其他元件也好。受到干扰的情况总是在处于接受或者输入的状态下的。如果你的元件处于输出状态的话是不会受到干扰的。延时10ms是因为接触器是慢动作元件,在MCU指令后要大约10ms才可以吸合的,这时候就要让MCU处于输出状态,输出比输入受干扰小多多了。所以要重复输出接触器指令。用了该方法,MCU就不会受干扰了。

5:“另外220V滤波就看你自己了”关键问题未说。这是因为大家有一点还没有很明白,220V前的电源滤波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的电源不干扰别的设备,不是为了让自己的电源不受干扰。见过直接用220V直接降压的产品吗?肯定见过的。

6:线路板关键只要大面积屏蔽就可以了,没有其他那么讲究的,如果你的MCU速度达到P4的话就要考虑了。

本文所讲的是用MCU控制接触器受到干扰的解决办法,如果接触器不是由MCU控制的干扰相信大家自己都会解决的。大家要首先考虑自己的问题,不要老是怀疑芯片,自己的问题解决不好的话。就同一个产品同样的芯片,你的插上去就不行,人家的插上去就可以,这样的问题可能很多吧。

-------------------------------------------------------------------------------

不知道lz有没有用过他所说的软件抗干扰法??
-----此内容被AWEN2000于2006-09-09,07:35:22编辑过

网友:
对楼主的接触器与芯生的绕线比较关注,不是很明白你的绕线,可不可以具体说说你的绕线啊

网友:
JAMESKING,

我是这样做电源的

直流40V-IN4007-SS8050-SS8050-78L15-SS8050-78L05-ATMEGA8L

SS8050是降压的,今天U盘出毛病了,只能周一传电路图了。

网友:
alisha你那个电源很奇怪啊,星期一我在线上,你上QQ我看看你的图纸,或者你发到这里来。

8050耐压只有25V啊,你怎么降压的?串联稳压???

40V不能直接用78XX降压,会击穿的,先采用大功率管串联稳压并采用稳压管参考比较好,注意稳压管的工作电流,最好采用正负温度系数的稳压管对接补偿温漂。

40V串联稳压,不建议采用78L系列的,最好用78XX的,因为78L系列热容量小,容易过热而漂移,电流也无法增大,耗散功率也无法增大。

网友:
用楼主的办法对我的mega16进行试验,10圈,接触器点动5次就复位了。在接触器的线圈上并TVS或电容,问题解决,看来在接触器的线圈上并TVS或电容是有必要的,对23楼

  “4,最关键的一点是软件问题,就是在接触器输出指令后加10ms的延时,然后再重复输出接触器指令。这样MCU就不会复位了。为什么呢?自己体会。这点是一些工程师不愿意讲的,或者是不知道的。简单的说,其实MCU或者其他元件也好。受到干扰的情况总是在处于接受或者输入的状态下的。如果你的元件处于输出状态的话是不会受到干扰的。延时10ms是因为接触器是慢动作元件,在MCU指令后要大约10ms才可以吸合的,这时候就要让MCU处于输出状态,输出比输入受干扰小多多了。所以要重复输出接触器指令。用了该方法,MCU就不会受干扰了。”

   觉得不一定有用,因为干扰是从空中耦合到reset端,此时单片机处于什么状态对干扰reset端是毫无办法的。

网友:
JAMESKING老大,D9,D10,D15都是稳压管,昨天公司来了好几个外国人,陪了一天,今天下午才有点空。

网友:
稳压环节过多了,没那个必要了。

况且,稳压管都没有温度补偿,在正常工作时可能发热,发热,稳压管的稳压值就可能漂移L1的位置不是很合适,前后加上C比较好,没有共模滤波器,抗干扰恐怕不会很好,另外,输入输出需要加上TVS,抗尖峰,问题比较多啊,不知道你允许的成本是多少??

网友:
不要超过5块钱就可以了,老大给兄弟个电源电路吧!

上面的电路发热很厉害,连电路板都发烫了,客户要东西,我也不敢出。

我已经把完整的电路发到您的油箱了。

万事俱备就差电源了。

-----此内容被alisha于2006-09-12,13:55:03编辑过

-----此内容被alisha于2006-09-12,14:01:06编辑过

网友:
5块钱少了点啊,呵呵呵我一般都是70元左右。。。

电源图纸发送到你邮箱了,请查收,看看用起来是否还有问题?

其余的我按照你的要求做了,我会信守诺言的。

网友:
上传2篇ATMEL公司的设计应用参考资料(E文),请参考。

点击此处打开《EMC设计参考》

点击此处打开《硬件设计参考》

里面介绍了AVR的EMC特点,以及关于I/O、电源、RESET脚的设计中的一些抗干扰设计。

如:减少系统电源对MCU的干扰:

推荐的AVR的RESET脚的外围电路:

-----此内容被machao于2006-09-13,01:06:38编辑过

网友:
谢谢马老师,收藏了。

网友:
JAMESKING ,alisha,修改的电源部分不能公开?

网友:
【34楼】 liqu

不好意思,alisha的这个玩意是叮嘱我了的,不便于公开,请谅解,谢谢!

网友:
那你的70多块都是些什么,有具体参数和针对何种干扰的解释吗?我只想作个放在电盘里的控制器,电盘有几个几十千佤的接触器。用AVR,想作个不犯毛病的电源。请详细指点一下。

网友B:
好贴,总算对AVR单片机有了真正的认识,向楼主学习.

发现本站还有很多人怀疑AVR单片机干扰性能差的问题.建议站长置顶该贴.

网友:
电源确实是干扰来源地...得好好处理...

网友:
“4,最关键的一点是软件问题,就是在接触器输出指令后加10ms的延时,然后再重复输出接触器指令。这样MCU就不会复位了。为什么呢?自己体会。这点是一些工程师不愿意讲的,或者是不知道的。简单的说,其实MCU或者其他元件也好。受到干扰的情况总是在处于接受或者输入的状态下的。如果你的元件处于输出状态的话是不会受到干扰的。延时10ms是因为接触器是慢动作元件,在MCU指令后要大约10ms才可以吸合的,这时候就要让MCU处于输出状态,输出比输入受干扰小多多了。所以要重复输出接触器指令。用了该方法,MCU就不会受干扰了。”

学习了,我原来也没有仔细去分析,不过对于输出,我是每2ms就对IO口输出一次。

网友:
按照楼主的意思,是不是mg8的reset接个104到地即能得到较好的抗干扰性,而不需要接上拉电阻?因为reset脚内部已经有上拉了?

那为什么有的参考设计是有上拉电阻的呢?

网友:
受益!不过些疑问想询问:打接触器干扰,接触器动作频率大约是多少秒一次?如今老大叫我用接触器一当接L另一端饶个3圈圈住芯片然后连接到保险管上,在保险管上以最快的频率滑动,越快越好,产生的火花越大越好。就这样还不能有一次复位!现在我的东西过不了这一关,不知怎么半!

我发现辐射主要是从空间辐射,用示波器观看,有很大的尖峰,就是在没有上电的电路板上也可以看见这种现象,而且每个IC口上都有。这教我怎么半,关键是老大看的是电路板抗接触器的能力,各位讲讲怎么半,我用的双面板地线铺的很大!电源部分也按上面的方法处理了。还是有复位现象。而且好象无规律可言!

楼主:
回41楼,我做的试验只是最简单的单片机系统。不涉及到整板和程序的问题。不过我是频繁的无规律的按动接触器测试的。接触器对电源的影响只有30%,复位脚受影响为70%。其它的管脚不受影响。

网友:
谢谢提醒!应该说是其他引脚也受影响,我的电机有一个反馈信号,只要打接触器这个反馈信号就能使电机停止运转,一圈就可以!影响很大!

网友(2007-01-15):
今天又看了一遍,受益非浅!

比较关心的是如何设计一个好的电源供单片机使用。

还有就是复位电路的可靠性设计。

还有PCB的综合可靠设计,这些可能都不是三两句能说完的,得靠长期的积累。

当然如果有前辈愿意分享一些可靠性设计的经验,在此感谢了!

JAMESKING 兄说的 只有5mV 纹波的直流电源,比较感兴趣,用什么稳压和滤波?

一直想要和JAMESKING 兄私聊,苦于没有QQ,因为QQ被盗无数而且现在工作不允许聊QQ,也就一直没再用过。

JAMESKING 方便的话申请个MSN,现在大家也都在用这个。

网友:
好贴啊。收益非浅

网友:
有没有那位用过“铁皮封闭芯片”来抗干扰的?

就像电视机主板上的色解码部分。

感觉对扰空中辐射干扰应该有效。

网友(2007-09-13):
"AVR的复位脚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电源,而PIC的则没有,故电源对PIC的影响比AVR的小。"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16F877比16F54推出早很多。 F系列抗干扰是差些,但处理的好一样很可靠工作,偶用PIC16F74做3000VA逆变器销售上万台了。

网友:
41楼可以说说身什么MCU吗?

网友:
楼主,我很想知道你的测试线路是怎么让他工作的.能不能将你的测试线路的原理和连接的方法,元器件清单给我发一份.非常感谢!!!!jsb8016@163.com

网友:
受益匪浅,楼主极具科学精神!这么好的帖子一定要顶!

网友:
好帖值得学习,原来单片机还有这样多学问

网友(2007-11-16):
好帖-----就两个字

网友:
顶一下,学习楼主的精神.

网友:
54楼说法有道理的。我曾发现,在大干扰下,即便系统没有复位,但RAM的数据也有可能已经坏了。

网友:
我也用接触器,在电路板上绕10圈。MCU是M8,测试时偶尔有复位的。这个我分析了认为无法解决。除非用抗干扰很好的MCU。

网友:
复位加电容的方法可能好,我想试试.

网友:
该页已经被我收藏起来了,有时间还有多多阅读,谢谢楼主,楼主怎么不留个联系方式呢?比如邮箱

网友(2008-04-19):
对帖子的结论有些疑问   不复位不代表运行没问题

网友:
看了后,收益非浅
楼主强呀

网友:
没有那么弱吧~~~~
当然你没有用的IO口的不能当输入悬空的~~~
一般情况下,除了PIC16F54和PIC16F57差点之外,其它均还可以,我做干扰也是用继电器和直流电机干扰电源的~~~

网友:
楼主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2008-07-20):
STC驱动继电器,我做过,很稳定,看门狗都不用使用,只加了两只滤波电容,跑上半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这算什么?

我见过,板子上一个电解电容没有,

照样跑了很多年的基于pic16f877的电力控制产品,

从此后,对pic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C:
说avr的抗干扰能和pic比,甚至比pic好,

那是不可能的.

明显瞎说.

看看工控产品,用pic的多还是avr的多?

avr也就是搞搞玩具而已,

光一个eeprom就害了多少人??

网友:
PIC16F54和PIC16F57那些都是老制程的芯片,在抗干扰方面是会差一点,但是新出来的PIC16F88X系列和PIC16F72X系列的就不会有那样的问题了,而且新制程的产品价格便宜,功能也比之前强。

网友:
懂得了一些!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你好!能否发一个测试过程的快照,这样大家更加一目了然(不管什么层次的网友都可看懂),谢谢!!!

网友(2008-08-28):
回70楼:我做一个工控设置,用来控制步进电机。开始用PIC的18F452,不管怎么想办法都不能解决问题!
后来就转成AVR了,用成MEGA128,虽然也会复位,但是概率明显减小了!
在后来做了些改进就很稳定了,至今每天有专人在设备上做实验未发现有任何问题!
所以说那种单片机好,不一定啊!事实才能说明问题!不要光凭嘴说!

网友(2009-03-04):
to 70楼

用得多就是抗干扰好????

抗干扰好是pic在炒概念,是pic 10几年前爆炒的概念。
10几年前大多是8031,需要外扩ram ,rom,抗干扰是比较差。
pic那时的确改进了干扰问题,那时候的确很厉害。。。
pic给人留下了抗干扰强的印象

但是10几年前过去了,大家都在进步。
说其他芯片抗干扰不如pic,从用量上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网友:
就这么得出结论好像不太严谨,不过lz的做事态度和理论水平值得学习

网友(2009-04-06):
每一枚PIC单片机都能在4KV电压下通过IEC61000-4-4测试。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2147&param=en023557

网友:
单片机生来就不是在这种环境下用的,单片机都一样,要看设计的人的水平。
必要时要加屏蔽,而不是比较裸片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2009-06-11):
STC89C52RC用上述方法测试,
绕一圈,起停10接触器,死机3次
线二圈 起停5次接触器,死机3次

网友:
快速群脉冲
同样的硬件环境下,
PIC16F57只能在100KHz, 1.5KV下正常工作
PIC16C57可以在100KHz,3.2KV下正常工作

不过改了软件,不断刷新页面寄存器和端口方向,
PIC16F57也可以通过3.2KV了,
PIC16C57这时测不出来了,因为不敢让设备输出超过4KV...

网友:
我用16F72做真空包装机的控制板,刚开始都正常,几个小时后就出现跑飞,而且当电磁阀打开时门盖上的感应开关连接光耦通电,这端也判断到低电平,然后工作完后放气,门还没开好,程序进入待机后又开始工作,出现二次启动,分析后得知是上限电平和下限电平到达一个点后,竟然判断为高电平后程序判断它是否为低电平时也通过,我把这个电平称为“公鸣段”,过了几个月客户说你的东西太不稳定了,,,哎!。。后来用了STC的C52完全稳定!

网友:
我对“共鸣段”的解决办法是,使用内部的ADC测它的电平,把这段电平距离拉大,这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网友:
好像产品好坏不能只说单片机的原因,你的设计可能有问题,或程序不行,单片机都差不多,毕竟它们都是经历很多学者的慧眼,设计者门深思的考虑才会用到现在的,不是刚刚出身的小孩

网友:
没有不好用的单片机,只有差劲的设计。

这样比意义不大,反而会给人新人误导;误以为抗干扰要特定的单片机,而不是特定的抗干扰方法。

网友(2009-07-11):
【93楼】 Friendz
对!以前拿了几块板比较,因为AT89C51的电路设计好,它用起来比PIC16C54还好,因为PIC16C54的那个人以为它抗干扰很好,所以外围和PCB设计都有缺陷,PCB设计其实很关键尤其是环路,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会造成性能下降,,,本人深有感受,现在对PCB的要求很高了,所以产品性能提高了很多

网友(2009-09-23):
又来看了一遍。呵呵。

楼主说的 接触器的线圈引长然后在单片机电路板上缠绕,实现干扰源的效果。

如果接触器没有带动大功率负载,即接触器触电没有产生火花,单纯是控制接触线圈吸合断开,好像根本就没有干扰存在。

如果楼主测试时,接触器就根本没有带动负载,只是纯粹的吸合就导致单片机死机或复位,那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
有以上疑问的原因是:看了全文都没有说过接触器有带动什么大功率负载。
因为我也实际用接触器按楼主的方法测试过,接触器没有带动负载,然后把接触器线圈引线缠绕在电路板上,这种情形下根本就没有感受到什么干扰,单片机当然也不会死机或复位了。

还有一次,装机测试过,单片机控制板带动继电器 再驱动 接触器,接触器带动三相交流马达,这时候才感受到干扰,单片机(STC11F系列)没有死机或复位,倒是配套用的LCD12864液晶屏在马达上电和断开的时候会有瞬间花屏。

-------
所以关于芯片的抗干扰问题,我认为测试环境、测试方法 的不同,都会得到不同的结论。 固然单片机自身的抗干扰能力很关键,但电子产品的整体稳定性和外围硬件的设计、器件的选用、PCB的布局、布线都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一味的依赖单片机自身的抗干扰能力,那将会让很多入道不久的新人吃亏。

以上只是最近的感受,只是很大家一起探讨学习,并无其他意思。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
【95楼】 benladn911 AVR猎手
如果接触器没有带动大功率负载,即接触器触电没有产生火花,单纯是控制接触线圈吸合断开,好像根本就没有干扰存在。
------------------------------------------------------------------------------------
事实上有干扰存在,因为接触线圈是电感负载,由导通到关闭时,磁能激烈释放会产生很大的干扰。驱动接触器的继电器触点上会有电火花。

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的确存在差异,很奇怪为什么有人不认同。最基本的证据就是MCU的生产商会提供EMC的测试报告,如果大家都是一样的,只要一家提供就可以啦,何必乱花钱。
简单点说,任何的IC都是一块微型的电路板,为何大虾门强调我们要搞好PCB的布板和电源设计,而不质疑MCU本身的PCB的布板和电源设计可能也有一些问题?难道我们一定要被权威吓倒吗?还要想方设法为别人的失误叫好?

网友(2010-01-11):
回复 楼主:

佩服,学习了

网友(2010-03-15):
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
记号,好帖,好的学习环境。

网友:
非常好的东东,谢谢!

网友(2010-05-25):
很显然,这是一篇黑PIC,抬高AVR的文章。

好不好,还是要看工业控制,汽车电子应用场合,

哪种MCU用的多。

网友:
确实PIC的抗干扰还不错,

网友(2010-08-16):
好文,有空慢慢看

网友:
佩服楼主的科学精神!

网友:
记号了。好东东!佩服楼主!

网友(2010-11-21):
回复 楼主:

谢谢你的研究,让我对AVR、PIC有了个认识

网友:
记号一个,留作参考

网友:
看了这一贴,受益匪浅
结合刚刚做的一个电机调速,电源没做处理结果单片机就是没能工作

网友(2011-03-17):
相信优胜劣汰。AVR很快就要淡出了。PIC其实问题是芯片分类太细,没有必要。虽然一直在用PIC,但是感觉STM32系列今后会有更加美妙的前程。不相信0.1kram+4kflash的开发和生产成本真的是64KRAM+512KFLASH芯片的1/10 - 1/20,只要销量上去,设计开发成本都可以摊薄到很小的。

网友:
学习中,正在为EMC的问题发愁

网友:
干扰 没测试过 有时间 也试试 呵呵!

网友(2011-04-28):
PIC  一直让我纠结的就是它

网友:
回复 网友D:

very good

网友:
这个才是学习和研究的态度呀

网友E:
我也做过类似实验,那时还在读研究生,STC刚出来,就拿了STC和AT89C51比较抗干扰能力。

网友(2011-07-24):
精神可嘉,

网友:
经过工业环境大半年的验证,在N多电机,N多变频器,还有静电的环境下,ATMEGE64,16M晶振,稳如泰山。

网友:
干扰的事情很难说有时候跟电路板的布局走线有很大关系。

网友:
非常好的态度~支持~

网友:
这个态度。。。

网友(2011-09-14):
5年了,这个帖子依然活着,看来它还能活很久

网友:
楼主的态度值得学习~

网友:
值得学习,精神可嘉

网友(2011-11-28):
这个帖子不错!顶啊,在前一个公司用PIC,这个公司用AVR,好像都还可以吧。

网友(2012-08-30):
喜欢这种贴子!

网友:
真的是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2-10-21):
好文章啊!值的我们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is is the case for all Microchip PIC and Atmel AVR microcontrollers. In both cases,the security is ...

剑桥的网站具体网址是多少啊?很好奇怎样破解芯片

网友:
牛x

网友:
PIC其实问题是芯片分类太细,没有必要。

Bingo!

Microchip still lives in the 1980s when chip costs were high. Today, development cost is a huge factor in selecting chips.

网友(2012-11-21):
好贴,收益匪浅

网友:
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老帖啊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2-12-22):
学习一下啊 3Q

网友(2013-07-17):
mark,单片机抗干扰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贴,总算对AVR单片机有了真正的认识,向楼主学习.

发现本站还有很多人怀疑AVR单片机干扰性能差的问题.建议 ...

大家往往不是怀疑片子抗干扰差,而是价格太高觉得抗干扰能力不够的话对不起那十来二十块钱一片的片子.

网友:
真正的专家在这里!!!

网友(2013-09-13):
不错的帖子啊.........值的学习...

网友:
我觉得MCU的抗干扰是相对的,这个跟设计的软件和外围电路有,你们看之前PLC有很多是用51的都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MCU的抗干扰是相对的,这个跟设计的软件和外围电路有关,你们看之前PLC有很多是用51做的都没问题。

网友:
学习到了,很好的文章

网友:
说得好 支持望多做试验

网友(2013-11-01):
非常的棒啊

网友(2014-03-13):
挺不错的帖子,以后用得到

网友:
楼主很强大!可不可以把测试的图片分享一下呢,不知道接触器、线圈是怎么布置的

网友:
正如莫大大所说:这才是研究与学习的态度啊!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avr的抗干扰能和pic比,甚至比pic好,

那是不可能的.

请问,你说的:光一个eeprom就害了多少人??这句话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做过类似实验,那时还在读研究生,STC刚出来,就拿了STC和AT89C51比较抗干扰能力。 ...

测试结果如何?

网友(2014-06-06):
写得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标记,讨论帖,也谈PIC和AVR的自身抗干扰性能

网友:
这是个好贴,国内需要这样的工程师!

网友(2014-07-22):
楼主 你好,我最近也打算用pic单片机驱动控制接触器,请问你那边有没有相关的设计资料参考下,以及第一次用PIC能否推荐些学习资料,谢谢了。

网友:
这是2006 年的旧帖, 不知道有没有人对新颖的PIC 做干扰测试呢?
我个人对单片机的简单干扰测试方法是使用无线对讲机, 进距离发射, 如天线很靠近芯片时, 5W 的RF, 几乎都会令到单片机瘫痪重置。。
关闭PIC 的MCLR 也会提高抗干扰力。。

网友:
其实与设计电路有很大关系,我以前设计的一个电路,用mega88。2*2公分的电路板,控制几百安的电流脉冲,脉冲宽度100微秒,而且这个电路始终浮接于火线上。开始总是不规则复位,后来,加了复位电路,再也不复位了。看楼主位的帖子,好像没有加复位电路。

网友:
现在的STM8好像也容易受干扰~!

网友:
多谢分享实验,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2014-10-25):
这个帖子必须要MARK,以后学习

网友:
那些说跟芯片没关系的人,只是没有碰到过因为芯片的原因产品出问题的.当然,合理的布局可以增强线路板的抗干扰能力.但是经验告诉我,芯片自身的抗干扰能力也很重要.

网友:
有些芯片esd保护不高,芯片小了,便宜了,抗干扰能力也差了

网友:
公司就是用PIC的

网友:
真是太佩服了!

网友:
先顶一下再说~~~~~

网友:
06年的老文章,前辈们都很认真啊,不像现在那么浮躁!收获了知识,收获了态度! 向前辈致敬!

网友(2015-08-14):
学习了  这方面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