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EGA128的有关知识?

楼主(2006-09-05):
您好马老师,我是刚刚接触ATMEGA128单片机,有些知识不太明白,请问怎样用128输出一个频率和幅度可变的PWM正弦波啊?还请您老多多指教啊!

网友:
参考本栏讲义第8章第3节的例子。

楼主:
如果改变幅值的话,那么频率也变化了啊

网友:
你仔细一点,先看如何改变频率,再考虑幅度如何变化。最后在一起考虑。

楼主:
我现在的主要思想是:每1/4个周期采10个点固定,也就是说幅值每次上升0.1倍,我用计数器0控制正弦波的频率,因为我用的是计数器2,通过改变计数器的初始值,来改变PWM频率,同时,占空比也作了相应的变化,但不能输出正弦波.谢谢马老师的指教,我是一名初学者,还请马老师做深一步的赐教,学生在此多谢马老师!
-----此内容被yangkezhu于2006-09-19,16:27:26编辑过

网友:
我看不懂你的思路,而且看来你也没有弄清楚我的利用PWM产生正弦波的例子。无法交流。

楼主:
您的例子不是利用查表改变OCRn的值,改变占空比,即改变电压值,再通过改变采样点的个数来改变频率啊,不好意思马老师,我是初学者,还请您多多包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