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两个步进电机+1个继电器,实现三个控制量的协调工作的编程思路!谢谢!

楼主(2006-09-05):
各位DX,我现在想做类似于绘图仪的一个东西,就是两个步进电机控制X、Y轴的运动,1个继电器控制画笔的抬起和放下!

单个的电机控制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三个控制量要协调工作,程序应该怎么编写阿?现在一点思路也没有!

希望各位DX 能给点思路!

谢谢!谢谢!

楼主:
顶一下接着请教了!谢谢!

网友:
你的输入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你要画的东西是怎么传给单片机的?

楼主:
我主要是单片机怎么控制电机和继电器的驱动这里没有什么思路!

上位机和单片之间的通讯用232

网友:
写个RTOS,或者网上下个,比如 ucOS什么的,将你需要的功能独立为任务去执行,思路是:你有5个任务函数,每个函数内都是无限循环,打开一个定时器,作用是定时中断去依次调用那5个任务函数,因为速度很快,所以在实际的应用中感觉是5个任务同时进行的,比如说其中之一是键盘扫描任务,之二是RS232通讯任务,之三是控制电机的任务,等等,各任务间需要共享的数据设置为全局变量就OK了,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