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PC2103如何下载程序(怎么做下载线)

楼主(2006-09-06):
我想自己做个LPC2103的简单系统,但我是个菜鸟,请教程序如何下载到芯片里,用什么做下载线,有什么软件,谢谢了,它的实验板我是买不起的,所以只能自己先做个简单的,麻烦各位DX了,万分感谢!!!!!!!

网友:
ZLG网站上好象有吧

网友:
用串口ISP就行了.

参考数据手册...

或到bbs.mcu123.net有专门对小飞的ARM的.

网友:
TXD,RXD,ISP,RESET,GND五线即可.

楼主:
哦,万分感谢, 那用什么软件呀?周立功的软件好向要买扳子才有把?

楼主:
哦,我终于找到了下载软件,谢谢各位了

楼主:
不好意思还的麻烦各位,我不知道把TXD,RXD,ISP,RESET,GND 如何和电脑连起来,是用并口还是串口呢,有电路图吗,谢谢了,和AVR的下载线一样吗?

网友:
和LPC213X相同~~~

网友:
TXD,RXD,ISP,RESET,GND五线即可.

请问ISP这根线接哪

楼主:
我想ISP 是一种通讯方式,它用这几个线通讯,没有ISP着个线

还有LPC213X相同~~~ 的下载线我也没图呀,麻烦可以给个连接吗,或电路图,谢谢了

楼主:
我听别人说用个232 就可以用串口和芯片连了,是吗?有电路图吗?谢谢了

网友(2006-12-06):
直接串口连就可以了,ISP是需要拉住保证上电进入ISP功能

网友:
参考这个吧,是在LPC2103 pack 的配套光碟上找到的ISP软件。

网友(2008-04-23):
发个ISP原理图给你参考一下!
注意的是要将ISP引脚拉低,进入ISP状态,即图中的P0.14脚.最好上电后复位一下!

网友:
我也在用LPC2103.
TXD,RXD用串口芯片和电脑串口相连即可
注意P14脚一定要外部上拉! 用镊子把P14脚和地短路,按下复位按钮后,2103进入内部的ISP程序,此时可用philips的那个软件下载了.

网友(2010-08-02):
如果我用USB转TTL的线做下载线(原来5V的STC单片机这么用过),可不可以把USB转TTL线出来的TXD和RXD和LPC的相应管脚直接相连这样来使用ISP呢? 主要顾虑计算机USB出来的是5V电压  而LPC2103是3V3系统。  或者是不是中间串个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