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定了CX65 TFT手机屏

楼主(2006-09-06):
今天终于把CX65 TFT手机屏,点亮了,可惜程序是别人写的,原来一直不行,今天取消了M128的M103兼容,就好了.M103的什么样的,我菜鸟一个,没见过.这个屏是 132×176 像素 6万色  TFT ,我在南京买的,用了100远,3510在南京要50远,不过这个平比3510好多了,但大家好象对它不是很感兴趣,以前发的贴子,都没人理?现在希望DX门,能够研究研究这个屏,让我学习学习,谢谢了,它用的是M128 http://www.superkranz.de/christian/S65_Display/DisplaySoftware.html

楼主:
麻烦那位大哥有16位的取摸软件呀,谢谢了

楼主:
我刚找到了

楼主:
求教 ,我定义了一数组 prog_signed char b[]={;}里面存放图片数据,但我将一张图片放进去事,编译出错,说数组太大了,只有删掉部分数据,才能正常编译成功,这是怎么会事呢?我用的是WINAVR ,谢谢了.现在只能显示多半图片,或将图片缩小放进去,还望DX帮忙

楼主:
哦,是prog_char b[]

楼主:
编译结果是:size of variable 'b' is too large

楼主:
拜托DX们帮忙了,万分感谢!!!!!!!!!!1

楼主:
还是摆脱DX 解答我的问题,我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我的128有两次无故融丝被更改,我只得用有源晶震修复,我用的是MuCodeISP,我下载时把PEN脚接地,运行程序时悬空该脚,和这样有关系吗,还是芯片的BUG ?谢谢了,下面是CX65的修改程序,我把3510的画线,画点程序全拷过来了,还拷了画圆的程序,运性还好了,可以没有芯片的资料,不知道关闭显示器的命令,只接断电,对屏不好,所以只好最后刷屏为白色了,在断电,还的求DX谁有该芯片的资料呀 芯片应该是LR38826 ,万分感谢!!!!!

楼主:
大家不喜欢着液晶吗,它的资料还算全把,有2.0寸大.还是TFT的,在下面都是介绍它的

http://www.superkranz.de/christian/S65_Display/DisplaySoftware.html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01073&bbs_page_no=1&bbs_id=1000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65187&bbs_page_no=1&bbs_id=1000

http://www.mikrocontroller.net/forum/read-4-243641.html

楼主:
照了个清楚的

网友:
上週買到CX65, 是sharp LS020 模塊.

根據網站//www.superkranz.de/christian/S65_Display/提供的資料點亮了,

但全面掌握需要驅動IC的datasheet.

下附LS020 specification, 其中說software settings 在 appendix,

文件中卻沒有appendix,驅動IC是sharp LR38826,誰有datasheet請公諸同好.

楼主:
我也很想要呀,谢谢了

网友:
屏是不错,可楼主,你的拍照技术实在有待提高!

网友:
屏很美,可是不好买的。

西门子手机部门被卖给了明基。相应的零部件供应也就中断了。今天在青岛飞拉力找了一下午,只见到有二手的手机,没见到单独卖的屏。。3310,3510,6100的屏倒是不少:(

不如找个型号保有量大的,零部件容易买的屏来研究,那样更有意义。

楼主:
S65, M65, CX65 and SK65  都可以的,南京只见到CX65 。这个屏没准不是原装屏,是国内组装的把,那应该有货吧!

楼主:
我在网上搜到的,屏好想很多呀,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51188716.html

http://cache.baidu.com/c?word=%C4%CF%BE%A9%2Ccx65%2C%B5%C4%3B%D2%BA%BE%A7%3B%C6%C1&url=http%3A//list%2Echina%2Ealibaba%2Ecom/buyer/offerlist/1034003%2Ehtml&b=25&a=17&user=baidu

楼主(2006-11-04):
今天无意中看了下屏模块的介绍,发现这个屏最大可以显示26万色,现在用的是6万色的,可是不知道转化命令,那位大哥有LR38826芯片控制命令,还望传一下,万分感谢了!!!!!!!

楼主:
顺便把65的M128的驱动程序该成了M16的.用C写的,由于我没学过汇编,所以M16的程序该的不好.不过凑或能用,一个简单的驱动测试程序,编译出来只有700多字节

网友:
屏是不错,只是看的眼睛疼.

网友(2007-06-09):
有找到芯片手册的发给我一份,skyjebel@hotmail.com

网友:
数组大的问题解决了吗?GCC下我还没有试过,在keil环境下我曾碰到过,后来我采用了二维数组,编译通过了,不知道这是编译器的那条规定.

楼主:
没有解决~听说可以用汇编语言解决,但我没试过~据说因为个数超过了32768~

网友:
哈哈,这个屏我也有哦.都有了一年了,没时间点亮

网友:
固定数据要存在flash里吧,ram只有4k呀

网友:
哪里有这个屏卖?

网友:
淘宝有卖,CX65,S65,M65的屏都是这个.大概80左右.

楼主的这个是Sharp的,资料基本找不到..所以很难弄,另外日立和爱普生也有对应的型号.资料好找一些,但是屏好像不是很好买..

网友(2008-06-12):
UP一下。很不错,就是凭不好买额

网友:
我的是c65的手机 ,手机坏掉了 开不了机。估计其他的地方还是可以用的。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啊?

网友:
请问西门子的SX1的屏幕是用那个型号的屏啊?

网友:
ipod 1.46"TFT  132*176点, 我做了转接板, 大概还有5个, 卖完后公布资料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bec81539f9459cf1f6c75275e898a75f.jhtml

网友(2008-08-30):
楼主好像很喜欢液晶哦

网友:
呵呵.ARM用倒是很不错,现在只要几十RMB.

网友:
C65的有吗?

网友(2009-04-22):
我的是原装04-07-2产的,手机依然在服役

网友:
我的c65机器坏了,但是屏是好的,只是开不了机 ,所以想那来点亮

网友(2009-06-03):
做个记号先~

下载…

读代码

网友(2009-08-20):
不知道你的BMP格式的图片信息是如何转换成二进制文件的,我现在有一块5.6寸的320*234的TFT 256色的液晶,显示汉字是没有问题了,但是显示图像不知道如何获取二进制数据,还有图像的宽度该如何定?写图像时按单点写入模式,即一次写入一个像素点,我这256色屏的色彩格式为R3G3B2,那么一个像素点就用一个字节来表示,给定一幅图像,我该怎么样才能把图像的模取出来,而且还得知道图像的宽度,即这幅图像的每一排包含多少个像素点?还望大家指教。

网友:
用任何看图软件打开原始图片都能知道长和宽的. 用win自带的画图就可.

网友:
谢谢楼上的提醒,看了后受到启发,今天上午已搞定彩色图像的显示了,用画图中的属性得出图片的长和宽,然后下了个提取图片模的软件:Image2LCD,用这个软件时先设置好图片的最大宽度和高度,然后再打开bmp图片,然后再保存图像的模就可以了。

网友:
我顺便把这个图片提取软件传上来: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73171.rar(文件大小:540K) (原文件名:图片提取软件.rar)

网友:
我这个屏是触摸屏,还不知道触摸屏怎么控制呢,还有当前的输入点怎么定位,有没有做过的人说说,要是有个例程就好了。以下是DATASHEET。触摸屏蔽的四根控制线应该是可以直接和单片机口线相连的吧.

网友:
请问触摸屏的四根控制线应该是接单片机AD口才行吧?不能直接接数字I/O口吧,这说明书上怎么都没有说明呢?还有触摸坐标是怎么计算得来的呢,有没有人指教一下啊,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