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菜鸟提高:流水灯

楼主(2006-09-06):
想做个流水灯看看,非常笨重的一个程序,大家帮我看看。

这个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就只有D3亮了,而且整个过程中D8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有空帮我把这个程序改一改,简洁些,或者可以给个完整的流水灯程序,并不一定是我这个,发到我的油箱,icsee@163.com,谢谢。

现在刚接触汇编,很多都不懂,刚在学中断和定时器这些,好象比较难理解。哎。

网友:
发到对应的mcu论坛上去,这里的人关心 proteus ,象我熟悉 PIC 的C语言编程.

网友:
楼主的程序改了,其中LS.asm是该楼主的程序,myls.asm是改后的。都能正常运行。

网友:
打错字了:楼主的程序改了,其中LS.asm是改楼主的程序,myls.asm是另一种方式做的。都能正常运行。

楼主:
谢谢,一直在为这个事苦恼,呵呵

希望有空多交流。

楼主:
问题好象还没有完全解决呢,就你改我的那个程序在运行一时间后灯就不亮了,你不妨看看。我想可能是压栈那边问题,但是改了下没改好。

网友:
呵呵,是有问题,把后面的

T8:

  MOV A,38H

  CJNE A,#36,T_RET

  MOV P1,#0FFH

  MOV 38H,#0

  ajmp TIME0

改成

T8:

  MOV A,38H

  CJNE A,#36,T_RET

  MOV P1,#0FFH

  MOV 38H,#0

  MOV 37H,#0

  MOV 36H,#0

  MOV 35H,#0

  MOV 34H,#0

  MOV 33H,#0

  MOV 32H,#0

  MOV 31H,#0

  MOV 30H,#0

就行,我运行了几分钟都没问题

楼主原先的程序D8不亮的原因是

T7:

  MOV A,37H

  CJNE A,#32,T_RET

  CLR P1.7      亮D8

  MOV 37H,#0

  MOV P1,#0FFH  全不亮

  AJMP  TIME0

在亮D8后就立即关闭所有的灯,所以并不是D8不亮而是亮的时间很短,看不见。

而至于运行一段时间后不亮是楼住和我原先都没注意到的。其实原因很简单:例如:第一个循环,当37H=32时,P1.7亮,这时34H=12(32-20),明显当灯全暗后,第二循环34H从12开始计数,即再产生8次中断后P1.4连的灯就亮,可见和第一次的情况不同。多次之后必然产生混乱。所以最好在最后面,把所有单元的值改为0。不过这是挺笨的方法。或是把判断的值改为二的整数倍关系也行,如:

CJNE A,#2,T1

.

.

CJNE A,#4,T2

.

.

CJNE A,#8,T3

.

.

CJNE A,#16,T4

.

.

不过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楼主想要的。

呵呵

网友:
改为整数倍也不行,不过前一种改法是行的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用AJMP TIME0了呢?

而且在原程序中不加

LOOP:

  AJMP LOOP

还不行,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