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我想问一些有关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06-09-08):
公司用AVR开发,要用到ATtiny2313,ATmega16—16PI,ATmega16L—8PI三种芯片,要买仿真器,也想硬件仿真2313,但是2313是没有JTAG口的,能够对它仿真的好像只有原装的AT JTAG ICE 2,它也是使用Debugwire的单线调试,而且价格不菲,我想问一下马老师能否介绍一些这方面的产品,或者给我一些建议

    还有一个问题,对于有JTAG口的芯片能不能不使用JTAG仿真对它进行硬件仿真(类似于没有JTAG口的51片子的硬件仿真)?

    在疑惑中,希望得到帮助

网友:
1.ATMEL公司提供的JTAGICE-mkII,可以实现Debugwire、JTAG的在片防真功能,以及实现ISP(SPI口、JTAG口都支持)在线编程下载功能、支持平台为AVRSTUDIO。能实现Debugwire防真的好象目前就这款工具。

2.ATMEL公司还提供AVRIDE-40、AVRIDE-50等工具,他们应用于对AVR芯片进行在板调试的。但价格比JTAGICE-mkII贵多了。

3.在片调试和在板调试都实现了硬件的实时防真调试,前者是比较新的技术,典型的51是不能实现的。在片调试的概念是不需要将芯片从目标板上取下来,实际芯片自己在目标板上工作,通过JTAG口把内部寄存器等内容送出来。而在板调试是把芯片从板上取下来的,目标板上没有芯片,用一套特制的系统来模拟芯片的运行,实现防真调试的。目前新的芯片防真技术多采用在片防真,使用JTAG口通信,51的防真技术已经落后了(可是学校大部分还在教这些比较落后的方法!)。

4.实际上,不管那种防真的方法,都不能完全的实现硬件的实时防真,总会与实际芯片的本身运行情况有一点差异的。硬件的实时防真只不过是调试系统的手段之一,不是万能的。只不过在片防真比较方便、更加贴近实际的运行情况,而且设备便宜,但需要芯片的支持。

楼主:
对于老师的对待事情的态度有此例可见一斑,谢谢老师,我知道了,我刚刚接触AVR单片机,刚毕业不久,从经济上考虑,我选择了咱们网站上的串口AVR JTAG仿真器(普通版)和串口自动升级STK500下载器(网站产品)两件,我要用的芯片因为既有没有JTAG的ATtiny2313,也有M16,所以只能这样配置仿真器了,对于2313我只能通过下载程序,看现象调试了,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可能要和AVR共眠了,还希望能够得到老师的指导呢

网友:
一旦只要你不依赖仿真器了,你的水平就一定是大幅度的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