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视频采集一种DIY图像传感器器件来源

楼主(2006-09-08):
现在的PC摄像头里面的Dsp基本上都是VC0301L处理器,所以配套的图像传感器也没几种,

HV7131B

PB0330

PAS106B

所以基本上这些摄像头上的图像传感操作原理都差不多。

像跟这种传感器 OV6620图像处理器(带CCD)一样都是通过标准的IIC总线操作的,数据从8个数据端

口输出的(当然可以4位输出, 国外网友Jrobot作品就是4位输出)。

其他地方大同小异。

因此我们如果想DIY微处理器的视频采集可以选一款PC摄像头,利用里面的图像传感器(可能是杀鸡取

卵),因为如果我们直接把微处理器接上带HOST的USB接口芯片与 USB摄像头连接, VC0301L 处理器

的资料很难找,即使能很轻松的找到数据手册,但没多大帮助。

偶然的机会拆了个摄像头,发现里面的图像传感器单独做在了一块小PCB板上,然后引出了20脚的接

口。UC-35B 极速 的。这种图像传感器型号为HV7131B 资料相当齐全。当然镜头的问题也解决了。

因此可以免去很多麻烦DIY。

楼主:
这有一个VC030X的驱动程序源代码,相对来说最能获得的最完整的。

能移植到AVR上就好了。

楼主:
两个相关资料

网友:
好,一起研究研究看

网友:
谢谢。非常好的资料。

利用目前市场上最常用的供应,既省钱,也不用担心货源问题。

3310与3510液晶屏在AVR应用上的成功就是例子之一。

用AVR“控制”这种图形模块是可行的,但是,如果想用AVR来分析与处理这些模块获得的数据资料,AVR的处理速度就可能感觉太慢了。个人感觉,呵呵。。。。

楼主:
既然是使用这种方式获取图像,我们的目标不是采集大量的视频数据。

我这样考虑是为了在自主导航的微型机器人里使用。

获取图像后,可以直接在微型机器人的微处理器里处理、识别图像。

这是第一步,然后把图像识别后的数据跟群组机器人共享数据---这才是这种图像获取的目

的。重要的是我们只要获取少量图像数据,然后在一台机器人里面进行分析,这样如果群组

里面的机器人都这样工作,图像处理速度将不是问题。

接下来就是机器人里面的智能开发了。

图像识别与其他传感器获得的数据有很多优点。

大家一起集思广益,这种方式对于机器人技术的普及很有意义。

网友(2006-11-13):
我昨天还和小弟谈起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在做机器人,不过图象采集不分太难了.今天看到这个帖子感觉还是很有可能的.有机会阿莫可以组织一下,就当机器人版块的一个部分.

网友:
我在旧货市场买了几个回来,5元一个,还是玻璃镜头。

准备研究研究。

网友:
对这个很有兴趣,有更进一步的组织与个人都要做些什么,愿意参加,当然得有具体分工,才算是组织协同完,不仅就说一句我支持这样的话.

网友:
好贴,顶一下,曾经想做一个用于安防的东西,找到原理图了,但是一直没有资料,无法下手,这次看来有希望了。

网友:
在康奈尔大学网页看到的他们学校的机器人小车作品,使用OV6620图像传感器,寻找红色小球。为了节省avr的资源,他们设置的数据是,iic 速度100kbps,分辨率降低为88x72,色彩编码方式由YUV改为RGB,这些设置下,使用avr(m32)能够寻找到红色小球。可见avr在机器人领域有用武之地

这是原文http://instruct1.cit.cornell.edu/courses/ee476/FinalProjects/s2006/jzs3_da65/jzs3_da65/index.htm

网友:
这是OV6620的数据手册

网友(2008-08-17):
建议阿莫解决这个问题!就像3310与3510液晶屏在AVR应用。毕竟OV6620 价太高,货源也不易。

网友:
我在淘宝上看到一些手机摄相头,都比较便宜,有些提供芯片资料,三十万像素,或十万像素的我想AVR应该可以驱动吧?不知道有没有兄弟做过,那东西才几块钱,而且又小巧,扩展应用很大。

网友:
哈哈,我家有一块Ov9620的130万,
这是资料。

网友:
NOKIA 6670的摄像头什么规格啊,哪位有资料麻烦传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可以大家一起做来啊

网友:
做这些,AVR的速率实在太低了,并且大多数AVR版本都不能扩展RAM,使用起来限制非常多,而能够扩充RAM的AVR版本,性价比又普遍很低

总体来说,个人认为,与其花时间折磨这些,不如认真考虑换个处理器,吊死在一棵树上,不是做项目应有的态度……

网友:
用在机器人上很不错,mark

网友(2010-08-04):
你的座子是什么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