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区步进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06-09-11):
问题如下:

1,接线分别是A /A B /B 请问 它的正反转时序是什么样的,,可以几拍?

2,量了一下 它的线圈电阻是20欧多点,直接与单片机IO口连接应该会烧坏单片机的吧?怎么看有人发

   贴子直接接IO的呢?

3 用什么方法确定/A /B: 给两个线圈加5V电压?

  我拆的这个加上 5 V电压电机不动是不是说明它已经坏了?

  谢谢高手的指教!
-----此内容被hayuda于2006-09-11,11:21:47编辑过

网友:
当电机绕组通电时序为AB-BC-CD-DA时为正转,通电时序为DA-CA-BC-AB时为反转。

这是四相四拍的,你那个应该是两相的就两拍吧!

步进电机要加时序才能动的,你在网上多看看他的介绍就明白了。

驱动步进电机有专门的芯片,不好直接接到IO,那是驱动不了的。我看很多用L298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的回答啊!! 四相的我明白,看到过,,2相的不太明白,,咋确定A  /A,呢
-----此内容被hayuda于2006-09-11,18:49:17编辑过

楼主:
自己顶个先!

网友:
用专用芯片,L298,TA8435,SL7062都可以,

不过有点大材小用了,软驱电机电流很小的

楼主:
我用UN2003 请问楼上它的相序是什么样的

网友:
相序就是,A B C D,发数据的话就是,1000 0100 0010 0001

这样的

试试就成

楼主:
再次感谢楼上大哥的指教// 不过本人愚笨,还存在以下疑问,

A B C D?  那起不是4相啊?  也不知道哪个是A 哪个是B 哪个是C D 啊,他们和 A /A B /B 啥关系啊?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大虾 我用的M16的PB0-PB3 直接与ULN2003 连接 ,然后ULN输出的4 个脚对电机进行驱动?这样可以吗?

另外,直接用IO口与电机连接会不会烧片子??
-----此内容被hayuda于2006-09-12,08:09:03编辑过

楼主:
下面是我的ULN2003驱动电路 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电机没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