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抱怨]AVR控制2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驱动和CAN通信解决方案,快做不下去了,郁闷中…

楼主(2006-09-11):
我在一个研究所工作,刚刚工作实习期满,接到了一个合作项目:用步进电机控制一个垂直、水平方向2个自由度的机械装置。

要求整个系统高度不超过15cm,重量不超过5KG。我们工作的情况是这样的:全部的电控部分由我一个人做,机械部分由另外一个人来做。

目前的工作情况是这样的:机械部分为了结构简单,不采用传动装置和减速箱,采用全部直接靠电机轴驱动,这样为了电机有足够的驱动能力选了国产的电机如下:

电机型号_______静态相电流_______相电阻

42 BYG250B______1.5A_________ 2.1

56 BYG250C______2.4A_________ 1.2

要求电控部分实现:在100x100x18mm的空间内设计实现 CAN通信 电机驱动 电机控制 电机细分 散热……

我是学软件的,学习使用AVR单片机不过半年的时间,现在考虑第一步,实现电机驱动,基本已经进了死胡同。

机械为了省事,不加传动和减速箱,使用这么大型号的电机,目的只是实现一个大概20x5x2mm的1.2KG的物体的2个自由度,是不是太可笑了?机械上面的省事直接导致我必须采用大的功率管作为驱动2个电机8个功率管+散热在一个100X100X18的范围内我觉得已经是极限了……何况要上控制、CAN通信……

有高人指点么?我已经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领导是学机械的,学电的基本上在我这里被蔑视,挣的是机械的2/3工资,而且意见基本不被采纳……

郁闷中

------------------------------------------分割线--------------------------------------

和大家分享下郁闷吧,顺便问问大家对电机驱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还有,不知道怎么用AVR实现CAN通信呢?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芯片、电路)么?

网友:
电机驱动部分建议用N沟道的MOSFET,你那点电流对MOSFET不会成问题,MOSFET的驱动部分用专用的驱动芯片,不知道你的驱动电路的TOP是什么样,CAN通讯MICROCHIP有好多片子可以实现,都是SPI口的,他的网站上有详细的例程,拿来就能用的,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电机控制、驱动部分了,那东西弄不好功率管就和电洛铁一样,如果驱动电路好了,几乎不要散热器,省了空间了!

楼主:
楼上的详细说说么?

不知道我选用L6203驱动56的可以不可以。

56 BYG250C______静态相电流2.4A_________ 1.2

今天打电话问了一下静态相电流的意思,电机厂家的技术支持说,高于2.4A就会烧掉电机 ,低于2.4的会影响电机的扭距,我原来一直认为必须要高于2.4A,而且电流大小不是和电机负载成正比的么?那用驱动芯片必须要选能提供2.4A的芯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