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带数字输入输出的USB声卡(使用PCM2902)

楼主(2006-09-11):
看看我做的USB声卡(PCM2902),带数字输入输出(TTL)和AES/EBU专业数字输入输出(AES/EBU),如下图所示

电路如下图所示,不知道AES/EBU的输入输出这样设计可不可以?我用两块声卡(一块放一块录)通过AES/EBU录放可以。对于TTL数字输入输出也用同样的方法试了,也没问题。欢迎讨论(doublemoney@56.com)谢谢!

楼主:
奇怪,怎么没人关心USB声卡呢?

网友:
USB驱动怎么做的?

楼主:
windows自带,是标准的,不用自己写

网友(2010-06-07):
我也在玩PCM2902,遇到了一些问题。有兴趣的话,我们讨论一下吧。我的QQ:419232730

网友:
如果我不接USB(但接电源),接入模拟音源,此时SPDIF是否会有相应的输出?

网友:
一般这种用于耳放。
前几个月也做过一个,效果非常好~~~

网友(2013-01-12):
3q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2015-02-03):
楼主能把原理图和PCB资料发给我吗,我也想做一个玩玩!409101754@qq.com

网友A:
手上還有幾十片2706,原來做過一小批板, 現在還在pc上聽,非常之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還有幾十片2706,原來做過一小批板, 現在還在pc上聽,非常之不錯.

2706的资料能给兄弟学习学习吗?原理图及PCB图有吗,409101754@qq.com

网友:
这个PE65612怎么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2015-03-22):
应该是什么样子?
应该是原装和非原装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