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数字电位器(X9312)的C程序(ICCAVR)

楼主(2006-09-12):
AVR没有D/A,但可以用PWM来代替D/A,其实也可以用数字电位器来代替D/A输出,X9312是一个100点变化的数字电位器,完全可以作为D/A输出

/*-----------------------------------D/A部分 ---------------------------------*/

/*-----------------------------------------------------------*/

/* X9312滑动端上调函数(入口参数:UP=向上调整的步数,x选择芯片) */

/*-----------------------------------------------------------*/

void X9312_UP(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step)

{ unsigned char i;

   if(x=='A') IC3A_ON;            //IC3A使能

   if(x=='B') IC3B_ON;            //IC3B使能

   delay_us(1);

   IC3X_DIRUP;                    //IC3x方向向上

   delay_us(1);

   for(i=step;i>0;i--)

    {IC3X_H;                      //IC3x高电平

     delay_us(1);

     IC3X_L;                      //INC从高电平跳变到低电平,实现一次上调

     delay_us(1);

        }

   if(x=='A') IC3A_OFF;           //IC3A关闭

   if(x=='B') IC3B_OFF;           //IC3B关闭

   delay_us(1);

   IC3X_H;

   delay_us(1);

   if(x=='A') IC3A_OFF;           //IC3A关闭

   if(x=='B') IC3B_OFF;           //IC3B关闭

   delay_ms(10);                  //数字电位器操作结束必须延时10ms后采样结果才能正确

}

/*------------------------------------------------------------*/

/* X9312滑动端下调函数(入口参数:DOWN=向下调整的步数,x选择芯片)*/

/*------------------------------------------------------------*/

void X9312_DOW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step)

{ unsigned char i;

   if(x=='A') IC3A_ON;            //IC3A使能

   if(x=='B') IC3B_ON;            //IC3B使能

   delay_us(1);

   IC3X_DIRDN;                    //IC3x方向向上

   delay_us(1);

   for(i=step;i>0;i--)

    {IC3X_H;                      //IC3x高电平

     delay_us(1);

     IC3X_L;                      //INC从高电平跳变到低电平,实现一次上调

     delay_us(1);

        }

   if(x=='A') IC3A_OFF;           //IC3A关闭

   if(x=='B') IC3B_OFF;           //IC3B关闭

   delay_us(1);

   IC3X_H;

   delay_us(1);

   if(x=='A') IC3A_OFF;           //IC3A关闭

   if(x=='B') IC3B_OFF;           //IC3B关闭

   delay_ms(10);                  //数字电位器操作结束必须延时10ms后采样结果才能正确

}

/*---------------------------------------------------------*/

/*                X9312_A存储滑动端位置函数                  */

/*---------------------------------------------------------*/

void X9312_SAVE()

  {CLI();

   IC3X_H;             //IC3x高电平

   delay_us(100);

   IC3A_ON;            //IC3A使能

   delay_us(100);

   IC3A_OFF;           //CS从低到高的跳变,实现存储功能.

   delay_ms(500);

   SEI();

  }

网友:
呵呵,PIC的味道好浓阿!

网友:
兄弟,谢谢了,这个可以做个好几档的DC/DC了,呵呵!

网友(2008-04-09):
程序要了   谢谢

网友:
X9312 初始位置是在中间 吗?
如果到顶是不是调节就不再变化,只能往回调节 ?

网友:
我用过X9C303,是对数的!
记忆体的数据不能读取的!
只能在系统初始化时,让X9C303向下减溢出,再从零开始向上加到要设置的初始化值!
这样要用单片机的EEPROM保存初始化值!

有谁推荐一款对数的,I2C控制的呢?!我打算换!主管说X9C303不能读取不是很好!

网友(2010-07-19):
那X9312能不能读出它的阻值呀???如何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