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pwm死区时间调节方法

楼主(2006-09-13):
大功率IGBT,IPM都有死区时间限制,上桥开通时间必须比下桥延迟几微秒(依器件参数而定),标准PWM信号都是同时翻转的,上下桥有短路的危险,一般单片机都没有提到,AD公司的DSP就以此为卖点,其实很简单,以M88为例,只要让OCR1A和OCR1B不同时匹配,就可以自由调节死区时间。网上竟然有人专门做硬件电路来实现,多麻烦!

网友:
给段程序?

网友:
硬件无论如何都比软件可靠.

网友:
【楼主位】 kingwsf

积分:0

派别:

来自:

大功率IGBT,IPM都有死区时间限制,上桥开通时间必须比下桥延迟几微秒(依器件参数而定),标准PWM信号都是同时翻转的,上下桥有短路的危险,一般单片机都没有提到,AD公司的DSP就以此为卖点,其实很简单,以M88为例,只要让OCR1A和OCR1B不同时匹配,就可以自由调节死区时间。网上竟然有人专门做硬件电路来实现,多麻烦!

======================================

听不明白!

这是谁的 壳啊????

发表论文,也不用真名!

晕。。。。。。。。

网友:
写段代码看看呗

我前几天做的时候就需要死区

后来用DSP做的

网友:
软件失控硬件玩完,关键时候还是离不开硬件的。

网友:
用ATtiny26就行啦

网友(2015-06-17):
挺好的,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