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一个测量信号频率的程序。仿真时候,显示有问题

楼主(2006-09-13):
谁能帮帮我啊。怎么显示好像乱套了。

谢谢,大家。

真诚的谢谢

楼主:
他的计数值处理程序也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久是不显示对的

比如我的Laod值设置为20

显示应该为5000;  可是显示不知道是什么了。谁能帮帮我吗?

楼主:
我把源程序在发一遍把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6-9-13 13:45:46

// Target : M128

// Crystal: 8.0000Mhz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ON 1000

uint  cntold;                    //初始计数值:0

uint  cntnew;

//数码管字型表,对应0,1,2,3,4,5,6,7,8,9//

const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1,0x79,0x71};

uchar ledbuff[4]={0x3f,0x3f,0x3f,0x3f};       //显示初始值:0 0 0 0

void Display(uchar *p)         //动态显示函数,参数p为待显示的数组名

{uchar i,sel=0x01;

for(i=0;i<4;i++)

  {PORTC=~sel;                  //选通最右边的数码管

   PORTA=Table[p];          //送字型码

   DelayMs(1);                 //显示延时

   sel=sel<<1;                 //移位以显示前一位

  }

}

//计数值处理函数。参数i:计数值;参数p:处理数据存放的数组名//

//功能:此函数用于将计数值拆分为BCD码的千,百,十,一数据,用于查表显示//

void Process(uint i,uchar *p)

{p[0]=i/1000;

i=i%1000;

p[1]=i/100;

i=i%100;

p[2]=i/10;

i=i%10;

p[3]=i;

}

void HZ(unsigned long int  i, uchar *p)

{

uint tem;

p[0]=CON/i;

tem=CON%i;

tem= tem*10;

p[1]=tem/i;

tem=tem %i;

tem*=10;

p[2]=tem/i;

tem=tem %i;

tem*=10;

p[3]=tem/i;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DDRA  = 0xFF;

PORTB = 0xFF;

DDRB  = 0xFF;

PORTC = 0xFF;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FF;

PORTD = 0x00;

DDRD  = 0x00;

PORTE = 0x00;

DDRE  = 0x00;

PORTF = 0x00;

DDRF  = 0x00;

PORTG = 0x00;

DDRG  = 0x00;

}

//TIMER1 initialize - prescale:1

// WGM: 0) Normal, TOP=0xFFFF

// desired value: 1Hz

// actual value: Out of range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00 /*INVALID SETTING*/; //setup

TCNT1L = 0x00 /*INVALID SETTING*/;

OCR1AH = 0x00 /*INVALID SETTING*/;

OCR1AL = 0x00 /*INVALID SETTING*/;

OCR1BH = 0x00 /*INVALID SETTING*/;

OCR1BL = 0x00 /*INVALID SETTING*/;

OCR1CH = 0x00 /*INVALID SETTING*/;

OCR1CL = 0x00 /*INVALID SETTING*/;

ICR1H  = 0x00 /*INVALID SETTING*/;

ICR1L  = 0x00 /*INVALID SETTING*/;

TCCR1A = 0x00;

TCCR1B = 0xc2; //start Timer clk/8, up chufa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capt_isr:12

void timer1_capt_isr(void)

{

cntnew=(ICR1H<<8)|ICR1L;

TCNT1H = 0x00 ;

TCNT1L = 0x00 ;

ICR1H  = 0x00 ;

ICR1L  = 0x00 ;

TCCR1B = 0xc2;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XDIV  = 0x00; //xtal divider

XMCRA = 0x00; //external memory

port_init();

timer1_init();

MCUCR = 0x00;

EICRA = 0x00; //extended ext ints

EICRB = 0x00; //extended ext ints

EIMSK = 0x00;

TIMSK = 0x2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ETIMSK = 0x00; //extended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void DelayMs(uint i)           //Ms级延时,参数i为延时时间

{

uint j;

for(;i!=0;i--)

  {for(j=8000;j!=0;j--)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int  Load=20;

init_devices();

                   //初始化I/O口

PORTA=0xff;                   //点亮以测试所有的数码管

PORTC=0x00;

// DelayMs(100);                //延时

PORTC=0xff;                   //熄灭所有的数码管

while(1)

{

if ((cntnew&0xfff8)!=(cntold&0xfff8))

{

cntold=cntnew;

}

   // hextobcd(cntold);

   // Process(cntold,ledbuff);          //计数值处理

        // Process(Load,ledbuff);          //计数值处理

    HZ(Load,ledbuff);          //计数值处理

  // HZ(cntold,ledbuff);          //计数值处理

    Display(ledbuff);               //动态扫描显示

}

}

楼主:
程序是对T1的输入引脚的输入脉冲的捕捉。

应该是在ICP1脚上给一个脉冲源。

然后在显示这个脉冲 的频率。图有一点问题。还忘大家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