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不能谈一谈直流电机的刹车有哪些方法呢?

楼主(2006-09-13):
大家能不能谈一谈直流电机的刹车有哪些方法呢?我现在正在做一个直流电机的项目,需要急刹车,

具体不知怎么样去实现,大家能否给些思路?

网友:
短路两极刹车

网友A:
电压反转,使转子反向运行一个短时间,就能急刹车。不过电流大,对传动系统冲击也比较大。

网友:
电机的两个输入端短路,有效简单

网友:
东明的这个玩意正合楼主之意:

http://www.zz-dm.com/commodity/displayCommondity.jsp?id=1210&flname=yqj

网友:
gxlujd 彩虹:

     你好! 好久没见高手了,呵呵,问一个RZ问题,不能ISP的芯片,象89C2051能自己弄个编程器啥的下在程序吗?

网友:
51单片机的下载器网上有很多的

楼主:
短路两极的话是否需要加一个功率管之类的?

楼主:
请问3楼,两个输入端短接,那我前面的整流桥寿命不就大受影响?

网友:
先停电,再短路.

网友:
关掉Q1/Q3,导通Q2/Q4即可达到目的。

网友:
如果在电动车上,应该可以利用电机将电动车的机械能转为电能给电池充电,这样节能又环保。

网友:
楼上的要求太高, 现在好象只是电气机车在刹车是有发电制动、能耗制动、机械制动三个阶段的.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2013-11-24):
引用 网友A:
电压反转,使转子反向运行一个短时间,就能急刹车。不过电流大,对传动系统冲击也比较大。 ...

兄台 关于刹车的这个问题  直接反接电压 怎么能避免反转呢

网友B:
在刹车瞬间给一个极短时间的逆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刹车瞬间给一个极短时间的逆转,,,,,

这个反接的占空比  还需要慢慢增大吗 还是直接给 当前正转是的占空比

网友:
在电动轮自卸车中的“电制动”采用电阻+风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反接的占空比  还需要慢慢增大吗 还是直接给 当前正转是的占空比

这个取决于当前的速度,,,貌似不用慢慢增大吧,,,

网友:
接个刹车器

网友:
我觉得,这样的刹车过程比较好,正转置0,翻转给一定占空比,翻转一定时间,正反转同时置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