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台SS7610数字读出100MHz示波器,不知各位都用什么示波器。

楼主(2006-09-13):
1500元。功能正常,现发些图片与它的PDF。

网友:
泰克1012,100Mhz,8K多银子。主要经常出现场调试,要考虑便携性,所以买了这个,真是好贵啊。

网友:
二手的数字示波器这么便宜么?在那买的呢?我也想买一台呢。

网友:
泰克520  缺点就是体积有点大, 数字读出和数字存储是有区别的

网友:
TDS1012,100M.

网友:
数字示波器主要是存储,如果只能读出还不如模拟示波器,因为数字示波器的实时性较差。如果你的示波器是100MHz 还要看采样率高不高,一般采样率要是带宽的5倍左右,起码要500MHz的才存储好的波形。而且看你的图片不像是数字示波器的波形,数字示波器的波形有很多点的。那么平滑的多数是模拟状态看的波形。不过也有可能是两用示波器,二手示波器多数都有模拟数字两种。不过如果式全4通道的话,应该划算可以用在分析简单时序。不过也有些是假的四通道,其实是两通道。100MHz带宽的示波器有效读取波形最多只是40MHz左右。再大容易失真。
-----此内容被yeson于2006-09-13,22:08:54编辑过

楼主:
什么话这个四通道会假的?这个图片为13MHZ基准频率波形,两根为100MHZ探头,两根为20MHZ探头。

网友:
我用安捷伦3G的数字示波器,呵呵,公家的

网友:
这么便宜,还有吗,我也要!

网友:
我用安捷伦6054a,好用,虽然价格昂贵!

网友:
也想买台二手的,一般的要多少钱?

网友:
在那买的呢?我也想买一台呢。

网友:
我们的设备:

数字万用表F15B 两个

福禄克数字示波器105B

DL1540数字示波器,,波形可以存储到软盘上面,录波的数据还可以存为excel文件,超强

网友:
TDS1012,100M

网友:
这个好像实时采样率很低吧?

网友:
二手示波器怕就怕不稳定,我们曾经买过一台二手的,基本没问题,但就是旋钮开关经常接触不好,这是很郁闷的事情。

网友:
好像用TDS的挺多的吗

我家里用TDS2014B,公司里的kikusui的什么垃圾示波器

网友:
我也用TDS2014B

网友:
TDS2014B 还算比较便宜.

人民币也就一万三四左右.

网友:
我的意思不是4个通道都是假,现在很多机而是后面两个CH3,CH4是辅助通道,是否全四通道,就要看CH3 CH4有没有V/DIV调节。辅助的,只有两个档位调节。与CH1 CH2不同多个档位调节不同。如果是辅助通道CH3 CH4,只能显示是不能进行波形合成,数字储存等处理。是否4通道不能单看能否显示4个波形就说是4通道。

网友:
数字示波器同模拟示波器不同。18楼你的示波器是数字,在捕捉较快的动态信号,不如楼主的模拟,数字两用示波器。从波形的精细度就可以看出。如果数字示波器想达到模拟示波器的效果,恐怕要用泰克DPO(数字荧光示波器) TDS3 TDS7系列。价格是4~5万以上哦 !

网友:
哈哈,要想效果好,就用安捷伦高档的.

一般做单片机开发,100MHz的泰克四通道也就够了.

网友:
22的兄弟,比示波器,安捷伦可和泰克差一个档次了!!

再说搞单片机还是逻辑分析仪要紧,示波器,模拟的20M就差不多了!!!

网友:
现在是泰克 60M,

LZ的这种我到南京南科淘过,捕捉200KHZ的脉冲5个好象不容易

网友:
相比之下,泰克示波器应该算不是错的,60/100MHZ的实时采样率都是1G/S.

早期的示波器就很无奈了,我刚查了一个HP54501A,实时采样率才10MSA/S,可怜啊!

网友:
我问了一下,泰克示波器二手100M要4800元左右,我现在用逻辑分析仪100M,33M带宽,1300元

 我在佛山

-----此内容被kebaojun305于2006-09-21,18:52:53编辑过

1楼的示波器我用,在公司用的,测模拟信号还可以,搞单片机不行.
-----此内容被kebaojun305于2006-09-21,18:54:23编辑过

楼主(2009-12-05):
ss-7610,ss-7611,ss-7607操作手册,含完整的原理图

网友:
我用 TEK2467  400M 模拟的 带数字读出

网友:
安泰信 7062       60MHz
刚刚淘的:TDS220  100MHz

网友:
这是模拟示波器,非数字示波器,ss7611我一直在用,挺好。

网友:
嘿嘿,楼主三年之后又回来了....

网友:
呵呵,3年了,现在用HP54510A .

网友:
五年前用HP54645,两年前用安捷伦 MSO6012A,到车间用过几台TDS,更好的墓前没接触

网友:
我捞了一台有问题的(¥400)---电源完了---这东西就电源爱坏!---听专业人士聊侃》

网友:
我们的示波器带WinXp系统,泰克的

还有频谱分析仪、逻辑分析仪  都是带xp系统

网友:
我用UT2062CE的。还可以

楼主(2010-04-02):
我捞了一台有问题的(¥400)---电源完了---这东西就电源爱坏,是的此机要打开壳的话,工作不到10分钟.超热,必须要合上壳
通过对流来降热,服了这样的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捞了台有问题的,还在路上,请问是电源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上的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呵,修好了,还有一点问题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79340&bbs_page_no=1&bbs_id=3053

网友:
还有吗?我也搞一台

网友(2010-05-05):
回复 网友B:
呵,修好了,还有一点问题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79340&bbs_page_no=1&bbs_id=3053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开机1通道很久才能稳定,请问你的在那里修的,什么地方问题

网友(2010-12-02):
楼主这台示波器咋样,我也想买一台,有的卖1500,有的1250,不知道是不是便宜的有毛病的哦

网友:
数字读出的示波器,显示效果最好。
问题是不能自动测量和存储,也不能单次捕获信号了。

网友:
这老的帖子漂上来了,在工程师那边桌上经常能见到模拟和数字示波器各一台,各有其用。但大多数时候还是用数字的

网友:
模拟机返应速度快一点吧

网友(2011-01-13):
我有一台SS-7611没有说明书不会用。

网友:
我想求个SS-7611示波器的中文说明书?不知哪位师傅有?我的信箱;wgalsm@163.com  谢谢。

网友:
这么便宜?
我晕。。。
http://hi.baidu.com/娜迦族的崛起/home

网友(2011-12-11):
二手的机器故障很高的

网友(2012-10-21):
测量10几M的方波怎么样?能上图下吗

网友(2012-12-01):
不知道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