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机节能的可行性

楼主(2006-09-14):
请教一下电机节能的可行性

现有一个几十千瓦的电机,负载变动较大,想在负载变动时自动调节输出功率以达到节能的目的。CPU控制板部分基本思路是:开机先以满功率输出,之后输出电压慢慢向下降,降电压的同时检测电流,如果降电压时电流也下降或不变则表示电压还有下降空间,电压降到电流开始上升时则认为不能再降,即应该以这个功率来运行。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原理就是一个功率表,以电机上

的电压和电流之积来判断,但不知道这种思路可行不可行?

网友:
呵呵。

建议看一看《电机控制》教材

自己做这个板子,可靠性不高。这个东东比较复杂,特别是功率部分。这类产品国内都做不好,比如国产的变频器损坏率都比较高,原因1、技术不过关 2、西方国家技术封锁,功率器件都是二等品的

建议采用国外变频器,比如日立、ABB、西门子。

西门子可靠性最好,但是天价。

日货便宜

网友:
西门子变频器性能好?你没用过吧

网友:
我感觉西门子的变频器不怎么样,只能说比国产的好,最让我烦的是他的许多螺丝需要专用工具来拆卸,可能他们也配了工具,被中间商拿掉了也说不定,害得还要买工具。

网友:
西门子的扩展性比较好。

螺丝需要专用工具来拆卸说明他不希望用户私自拆卸。

日立的螺丝是点红胶的,拆开厂家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