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AVR M16制作倒计时器谁有样板参考程序呀?

楼主(2006-09-15):
我想M16制作一个到计时路牌,为奥运也做点贡献,呵呵!!

那为老师有源代码谢谢那来参考一下

网友:
这样的东西自己不能做?

别人的硬件与你的硬件一样吗?设计思想一样吗,原代码能用吗。干脆我做算了。呵呵!!

楼主:
可以呀!!您要是愿意我很多程序可以让您写的,我会给您报酬的,呵呵

程序设计我只是一小部分,我的任务是产品总体设计和CPLD设计,所以有

些节都是外包的,

我的QQ是:252992202

网友(2010-04-28):
{m100=0;

    if(!(sec==0&&min==0&&Hou==0))             这句的意思说是让它倒计时完之后 停止计时 不会出现 乱的情况
          {sec--;
                   if(sec>=66)      //1分 这个意思说是让它为溢出时也就是说 0可以显示
                  {sec=59;
                           min--;

                           if(min>=63)    //1小时
                           {min=59;
                                Hou--;       如果你加上天的话 你的第一句就也得加上天的判断  如 Hou --
                               //一天                                                          if(hou>25)  意思是0 减                                                                                                    减过 过后的数
                                                                      { hou=23:date--}     第一句要写上date 的判断
0                           }
                       }
              }

网友:
也许来的有点晚啊

网友(2010-07-04):
太简单了吧,  这个还需要问?

网友:
每年都有挖坟的人,要毕业了,找点东西抄抄。其实不是真正要学点什么。

需要奥运(其实其它什么都可以)到计时时钟,在我编写的教材中有一个系统全面和详悉的设计思路,大家参考学习吧。说难和复杂不敢,确实比较简单。

但决不会如同6楼的描述:“太简单了吧,这个还需要问?”那样的。就是6楼的朋友能否看懂并真正理解也需要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