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与CPU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6-09-15):
LED显示的时候,为了保持和我们人眼视觉驻留的一致性,一般都要对每个LED延时显几个毫秒。如果要显示八位数码管的话。那么AVR这辆F1可能连普桑也不如了。考虑外加带八颗锁存器能解决这个问题,但硬件系统却会变得过于宠大。曾考虑采用跳跃似的显示方法,就是调用数显函数,显示一个数字之后,跳出数显函数,扫描一遍程序之后,再调用数显函数,显示下一个数字。如此反复。但如此显示,虽然占用CPU时间有所缩短,但由于程序扫描时间长短的不确定性,势必造成显示的闪烁。

AVR设计时,对I/O口下了比较大的功夫,它能直接驱动LED。但是又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矛盾呢?

网友:
怎么说AVR不如51?还要加锁存器?

问的问题本身就是概念不清楚,你准备是采用静态显示还是动态扫描方式?不管用什么方式,AVR和51都一样设计吗!

8位LED动态扫描的方法在我的讲义中有详细的介绍和例子。这个方式不管是使用AVR还是51都一样的。由于AVR的驱动能力强,外围还可以不用驱动电路,已经比有的51要好多了。

实际这是车的刚起步,速度也就是10码吧。你这样的问题实际相当连普桑都不怎么会开的,好好学习打基础吧,先把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的知识真正掌握好,再向MCU进军。

楼主:
汗颜!

回头搬出一大堆书前后看了几面,才敢回来.

我要解决的是系统运行同数码显示在时间上的矛盾.

以前看的一些例程都是,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时,在每个数码管点亮的时候,让CPU在哪儿呆上2个毫秒.一时思路短路. 要是CPU呆在哪儿,整个系统的运行速度岂不是慢如蜗牛了?

重新看过你的讲义,才发现,原来数码显示的时候,CPU并不一定要等在哪儿,可以设置一个时间标志.让CPU扫描这个时间标志.从而管理数码管显示时间,达到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的目的.

系统运行速度与数码显示的问题解决了,但这个时间标志又怎么设置呢?用一个八或十六位的T/C定时器?显得资源浪费了吧?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
AVR内部的T/C比51多,功能也强,你不用留着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