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读写外部ram?求助于马老师

楼主(2006-09-15):
我用的是meg162的板子,外扩32K的ram,只写了一个测试读写功能的小程序,却始终运行不正常。

程序如下:

// Target : M162

// Crystal: 11.0592Mhz

#include <iom162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RUN_LIGHT  PORTD|=0x10  //PC0 RUN LED light

#define  RUN_BLACK  PORTD&=0xEF  //PC0 RUN LED black

unsigned int i;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2000];

//define mappings

void mapping_init(void)

{

asm(

  ".area memory(abs)
"

  ".org 0x2000
"

  " _data:: .blkb 2000
"

  ".text
"

);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PA output

     DDRA  = 0xFF;

     PORTB = 0xFF;  //PB0-PB2  input, others output

     DDRB  = 0xb8;

     PORTC = 0xf3;  //PC output

     DDRC  = 0xFF;

     PORTD = 0XeF;

     DDRD  = 0x72;

     PORTE = 0x07;

     DDRE  = 0x00;

}

void InitSys()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MCUCR= 0x80;

     EMCUCR = 0x00;

     TIMSK=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ETIMSK=0x00;

     GICR= 0x00;

     PCMSK0=0x00;

     PCMSK1=0x00;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sed

}

void main(void){

    unsigned int j;

    InitSys();

    for (j=0;j<2000;j++){

        data[j]=0xf0;

    }

    if (data[5]==0xf0) {RUN_LIGHT;}   //读取数组某一位的值,如果与写入的一致,测试灯亮

}

程序运行的结果应该是测试灯直接变亮才对,可是它根本没反应

测试灯没有问题,已经检查过了

我翻过论坛上以前的帖子,数组的定义和操作没看出什么不同

实在想不出来是哪里的问题

我用的iccavr,马老师可以指点一下吗?

先行谢过。

网友:
请参考《M128》书中关于外部扩展RAM的硬件和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