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松工程,L297+L6203驱动85BYG101(4A电流),输出需要快速二极管保护吗?

楼主(2006-09-15):
请问小松工程,L6203驱动你有没有用过?

我按照L6203资料中的电路,输出需要快速二极管保护吗?

网友(2007-03-24):
应该一般不需要~~他的MOS带有续流二极管了~~

如果电流比较大的话据说用外部的比较好

再问个问题:半桥的上下两个MOS带有死区控制么?不然就会直通阿~

在L6203的资料里没有发现死区控制的功能介绍和参数

网友(2010-04-01):
回复 网友A:

这个图里面不是很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