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门电路做成的只读ID卡读卡电路

楼主(2006-09-16):
用门电路做成的只读ID卡读卡电路,成本比用2270B,EM4095等低得多.

-----此内容被iccard于2006-09-16,01:15:01编辑过

网友:
楼主能说说原理吗??

我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能说说吗??

谢谢!!!

楼主:
简单说一下原理,74HC4060把4M分频得到125KHZ方波,通过三极管放大,再通过天线发射出去,

LM358用来整形放大接收到的卡的曼码.

其它资料看下面两个文件,ID卡是只读的卡,TEMIC卡是可读写的.

点击此处打开 TEMIC系列射频卡开发指南.pdf

点击此处打开 非接触IC卡读写程序编制.pdf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呀

网友:
用4069做放大和整形效果会更好

器件也会更加少

网友:
有道理~~以前以为很高深呢~~

网友:
我贴几个用反相器做的启震电路

mutoudonggua,

是否也贴个电路?

网友:
我正在测试,用Mega8的timer1,CTC模式产生127KHZ,接收用模拟比较器进行整形,

有高人做过,射频电路原理图见下贴的11楼

http://www.ouravr.com.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666255&bbs_page_no=2&bbs_id=1000

网友:
再上传个完整的电路图 pdf格式

楼主:
lrzxc 上传的图支持可读写的卡

网友(2007-01-12):
请问: iccard IC卡技术

你的这个读卡头的功耗是多少/3V电源可以么?读什么卡?4001还是T5557卡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收藏,我前两天还拆了两个ID卡模块呢。

决对同意用CTC功能实现方波输出,AVR这么好的功能不用是浪费。

网友:
LZ做好的读卡模块成本是多少?

网友:
支持!明年就开始接触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公司就是住这方面的产品的。

楼主:
to armandusb

5V的,读4100卡

楼主:
to SDMTR

成本是几块钱

网友(2007-08-15):
好东东,要顶!现在开始做这方面的试验!准备用SMC51489读TK4100!

网友:
很有兴趣

留个爪印先,关注最新动向

网友:
2楼的链接,无法进入?

网友:
2楼和10楼的链接,无法进入?

网友:
嗯,仔细看了看,C10标的不够明确,挺模糊的

应该是472电容吧,也就是4.7nF,这样它和线圈的谐振频率才是125KHz

我想直接用单片机产生125KHz的信号就行了,不用门电路了吧

还有我想问一下,那个线圈能绕在磁芯上吗吗?这样体积比较小哦

网友:
楼主 能否把源程序贴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电路图我看到过很多了

网友:
2楼的资料不能下载了,站长能否查一下,

HTTP Status 404 - /bbs/bbs_upload054448/files_6/armok01128899.pdf>

--------------------------------------------------------------------------------

type Status report

message /bbs/bbs_upload054448/files_6/armok01128899.pdf>

description The requested resource (/bbs/bbs_upload054448/files_6/armok01128899.pdf>) is not available.

--------------------------------------------------------------------------------

Apache Tomcat/4.1.31

网友(2007-09-19):
问一下搂主的电路里面的74HC4060可不可以用CD4060直接替代

网友(2008-08-27):
回【28楼】 52robot ,可以。

网友(2009-04-13):
4060可以省去吗?
用单片机可以直接产生出125khz 的频率

网友:
请教LZ距离有多远啊?

网友:
效果如何?

网友:
我可以提供原理图和程序,请联系QQ75276791

网友(2009-06-09):
请问楼主读卡距离能有多远啊?谢谢~

网友(2010-01-04):
U2270B在低温下工作很不稳定

网友:
楼上是主任。哈哈……

网友:
to:33
如果用mega48芯片来做,你会发现可以省的东西其实有很多

网友(2010-02-11):
楼主,牛人,我见过别人用三极管加单片机做13.56M的A,B卡读卡头的,很牛人,用MEGA88来做解码和编码,MEGA88有个时钟输出,晶振13.56M

网友(2010-09-21):
to:lang6027 请问你看到过的用三极管加单片机做13.56M的A,B卡读卡头的图和程序在哪个网址?我现在急需

网友(2011-02-24):
表示也很有兴趣
留个爪印先,关注最新动向

网友:
在调这个,看看!

网友(2011-05-27):
留痕备用哦!

网友:
4095很便宜的呀。而且占PCB的面积也小。你的既要振荡器又要用三极管MOS管推动,还要用运放放大信号。估计省不了多少钱,还会增大调试难度。不合适!只适合于做便宜的产品。

网友:
门电路做成的只读ID卡读卡电路

网友(2012-04-01):
按照图上做了PCB测试,出来的波形不正确,通过示波器查看c10端的波形应该是正常的,过了C14就不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图看不清。先收藏了。

网友:
请问高手指点一下,此处布线有什么严格的要求?现在手头有两块板子,同样的原理图,布线的时候布的不一样,导致出来的波形不一致,附图(经过验证,实际应用过),

找到问题了:整了几个小时,详细分析了一下电路,认为是“包络检波”部分的问题,将C3调整为222,R6调整为474,问题解决!明天调试一下代码,将原理图和代码一并附上...

网友:
看在楼上挖了1年前的古墓贴份上,告诉你1下,你这个图发错了吧.
自己去搜索论坛老陈的贴,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贡献一个,“商业”级的图。写程序有点难度。
attach://4452.GIF
attach://4453.pdf

网友:
找到问题了:整了几个小时,详细分析了一下电路,认为是“包络检波”部分的问题,将C3调整为222,R6调整为474,问题解决!明天调试一下代码,将原理图和代码一并附上...

网友:
谁有办法用分立元件做13.56M的M1读卡头?????

网友(2012-07-04):
现在分立元件成熟方案都是用门电路HC04驱动线圈,CD4069做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