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款革_命性的烙铁产品:干电池供电的白光FX-901铬铁

楼主(2006-09-16):
这是一款革_命性的铬铁产品,使用四节5号电池,可以连续工作120分钟(NiMH 2100mAh),持续通电铬铁头温度可达300度以上。(产地:日本)

点击此处打开/下载数据手册.pdf

便携式设计,带保护罩

铬铁头特写。由于是正规正品产品,这个铬铁头能单独购买,为日后维修更换提供保障

再来一张全图

铬铁头很容易拆下来更换

也很容易更换电池

价格说明:RS上的售价460元。

楼主:
我们一直都有接到询问的电话:有没有电池供电的铬铁? 但我们一直无法采购到。

据说某台湾公司有这类产品,但供应商一直无法报价给我们,也无法提供实物。

现在终于采购了这款产品,介绍给大家。如果有知道国产品牌或台湾品牌的供货信息,务请告诉我们。谢谢。

网友:
原来真的有这种产品?谢谢阿莫。 我明天会建议公司买。有时到客户处进行野外维修工作甚至是高空作业,这个武器太适合了。

网友:
使用时间估计不长。

电烙铁起码要15w以上

4节5号电池要供2小时,估计要采用新的哩电池2000mah才勉强够用。

10年前我见到过用打火机气体的电烙铁,也不贵300多。

网友:
等俺有钱了,说啥买一把50块钱以上的电烙铁。

网友:
野外都用气烙铁,20块,灌丁烷。

网友:
说它是“革_命性”的东西,就有点儿耸人听闻了,4节5号电池,再怎么用,也是那么多的电量,根据能量守恒,也就是产生那么多的热能,估计用120分钟,是一种很商业的说法。

楼主:
气烙铁应该不能坐飞机吧。另:换电池会比充气体方便很多。它也应更安全与方便。

这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可惜日本进口的价格太贵。如果有国产或台湾的,能做到100元以内,应该还是有一定市场的。

网友:
不知这铬铁头要多少钱?

网友:
气烙铁的确很方便,如果焊粗线材的话很好用,可惜热量不好控制,经常因为太热把线路板焊坏!

楼主:
【8楼】 GandF  ,

铬铁头目前的定价是168元,供应商保证一年内能有稳定的货源提供。不过据说除非人为损坏,一般不用更换。

【9楼】 supersai ,

这把电池铬铁的强项就是比较精细的焊接。温度能控制在安全的300度。

网友:
4节电池不可能用这么长的时间吧?

楼主:
包装说明上的是日文。列了三种电池。其中两种是60分钟,有一种是120分钟。

网友:
4x1.2Vx2000mAH=9.6VAH,120min=2H,那么铬铁头的发热功率5W左右??300摄氏度??

可能是特殊材料/结构。

楼主:
估计是使用高频脉冲供电的,所以,真正通电时间会远小于120分钟。

白光是一个很稳健的品牌,这些参数应该会比较可靠,不是吹出来的。

网友:
干电池?四节5号电池?用在DC拍几张照片就不行了,“可以连续工作120分钟,持续通电铬铁头温度可达300度以上”,这都可以当热宝用了,能量守恒?

我只是觉得用的不是普通的电池吧!

刚查了下:

http://www.hakko.com/english/products/hakko_fx901.html

Part No. FX901

Name HAKKO FX-901

Power Supply 4pcs of AA dry batteries (not included)

* Continuous Operating Time Alkaline batteries: Approx. 60 minutes

Nickel-hydrogen batteries (2150mh): Approx. 120 minutes

Power Consumption Alkaline batteries: 6V (6W)

Nickel-hydrogen batteries (2150mh): 4.8V (5W)

Weight 76g (without batteries)

楼主:
我已经将数据手册也上传到楼主位的,的确是 Nickel-hydrogen batteries (2150mh): 4.8V (5W) 的。

2150mh的电池现在已经很常见了。

网友:
这个参数应该是真的, 因为只有 烙铁嘴 那里 迅速的 发热, 可以做到很节能, 因为NI MH  电池可以大电流放电,可以 瞬间让烙铁达到可以焊接的温度,不会造成浪费 电力。

仅仅只有 烙铁尖 发热, 应该功率不大,

网友:
好东西还是要支持的

网友:
有没原理图啊,能看看就最好了

楼主:
抱歉这款产品我们的库存数量有限,不能拿一只出来解剖。

等我们迟些批量订货时,再解剖吧。(这类产品估计网上也不能找到原理图)。

就算有原理图,估计也无法仿造。最大的工艺与技术含量应该在铬头的上。

网友:
烙铁头有卖二手的,不到10元,还比较好用

网友:
这个应该不需要电路图了。

分析一下:

1. 肯定不会是如3楼想的跟常规烙铁一样长期通电,而是通电即时发热的,也就是说关键在于烙铁头;

2. 电路上,先进一点的话,无非自动感应烙铁头触及金属了,低级一点,估计用个点动开关,触发一次通电几秒。

DIYer中有此需求的应该不太多,真正需要用到的人,能买到就不错了,不会太在乎价格。所以,售价可以往高处走。

-----此内容被mig29于2006-09-18,00:27:30编辑过

网友:
找到了。

无线电池电铬铁

本产品是手提式,为工程师专用型,附加碱性电池,也有可充电电池。

◆ 功率:11W

◆ 烙铁头温度:420度

◆ 持续工作时间:30分钟

◆ 总长度:175mm

◆ 电池供应:3节Ni﹣MH电池

◆ 本产品是近期推出的一款便携式高效率的电池电烙铁,特别适合户外工作的焊接需要,选用环保可充电式Ni﹣MH AA电池(另购),使用特别方便。

特点:

◆ 传热迅速:只需20秒即可焊接!

◆ 温度回复力优良:热储存小,快速传热至焊咀,使得温度回复力更为优良

◆ 温度控制稳定:拥有日本专利技术产品,发热元件融于烙铁头的一体化独特设计,控温灵敏

◆ 设计新颖:只需3节AA Ni﹣MH电池即可操作,使用后套上保护盖,方便收藏

◆ 应用领域广泛:广泛应用于非生产流水线的各类精密焊接

◆ 系列烙铁头供你选择:采用日本优质长寿命烙铁头,工艺特殊,经久耐用,烙铁头更换简单方便,并配有多种规格以供选择

原文

http://wenkeey.diytrade.com/sdp/208978/2/md-776913/1573879.html

网友:
还有好多,国产进口通通有............

http://www.51662244.net/html/gongju/dianchi/

http://www.shebei114.cn/tradeinfo/offerdetail/50-1245-0-15122.html

http://www.alibaba.com.cn/buyer/offerdetail/41300685.html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24040147.html?keywords=%B5%E7%B3%D8+%B5%E7%C0%D3%CC%FA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51837884.html?keywords=%B5%E7%B3%D8+%B5%E7%C0%D3%CC%FA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41300685.html?keywords=%B5%E7%B3%D8+%B5%E7%C0%D3%CC%FA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28020480.html?keywords=%B5%E7%B3%D8+%B5%E7%C0%D3%CC%FA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36086053.html?keywords=%B5%E7%B3%D8+%B5%E7%C0%D3%CC%FA

http://www.100y.com.tw/pdf_file/SGI-700.pdf

http://www.usabe.cn/dzgj/hjgj/22.html
-----此内容被123_zh于2006-09-18,01:06:06编辑过

楼主:
哈哈,谢谢123_zh的资料。这类产品,只要有国产与台湾加入,价格就能做到很便宜。

网友:
野外作业确实比较方便.

网友:
我们老总决定买一支了。哈哈

网友:
台湾那家的好像160多,做工一般。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不过没买过,好像是160上下.

楼主:
不知道是真正台湾的,还是“假台湾”生产的。

半年前我买地一把“假台湾”生产的电动吸锡器,同类的日本白光产品是1200-1500元,这把是280元。

用了不到十次就报废了。拿去修,修好了再用了不到十次。气死人了。

唉,不如直接买原装进口的产品好了。省得烦人。

网友:
改装一下,使用铅酸蓄电池,使用时间就长了嘛!

网友:
请看 http://www.quickchina.com.cn/

楼主:
http://www.quickchina.com.cn/  能看到什么?没有发现这类电池铬铁啊。

拜托以后给网址,直接给到具体的网站,而不是首页。谢谢。

网友:
好东西,顶一下."革_命性"应该是指烙铁头上.

网友(2006-11-08):
300C的温度是不是有点低?

网友:
这个当然不是持续发热了,焊接时才发热,平时待机。所以使用时间长。

网友:
我们用HAKKO936!!!

网友(2007-04-18):
淘宝上有卖

TAKUMI牌便携型电池烙铁6W 4.5V 135块

烙铁身设计轻巧,大方实用.

烙铁头6秒快速升温。

烙铁温度最大可达450℃.

使用新电池可达300个焊点以上

使用电压:4.5V(三节5号电池)

功率:6W

温度:最高可达450度

容量:用新电池约使用1个小时(高容量电池更长)

==========================

台湾爱烙达【IRODA】电池烙铁(经济型)175

产品规格:

▲尺寸:190 公分

▲重量:116 克

▲温度:最大可达 6W / 500度

▲容量:用新电池可使用160个焊点

▲操作时间:

产品特性:

▲烙铁温度最大可达500℃。

▲热度集中在烙铁头。

▲高亮度的手电筒功能。

▲可连续使用60分钟。

▲使用新电池可达160个焊点。

▲12秒快速加温。

▲轻巧易置于紧急工具箱内。

应用范围:

▲可使用在电路板

▲细小零件

▲一般电子维修

▲汽车电子

▲松脱锈蚀金属螺丝(螺帽)

▲通讯电子

▲航运电子设备

▲聚旋光性手电筒功能

网友:
等有钱再买个

网友:
真的不错,赞一个,等有钱了考虑一下,呵呵。。。

楼主:
不用再考虑了 ...

因为这款产品有点曲高和寡,我们已经停止销售了 :)

网友:
啊啊。。。过段时间打算搞个几十KG的大机器人,准备买个带着,免得马路上断线。。。。

网友:
460太贵了,要是100以内就好,不用日产的.

网友:
站长要是呀,几百个脚细脚怎么焊呀,,有什么好工具吗,,,与方法吗,

网友(2009-09-23):
创意是不错的,不是还有气体烙铁嘛,这个似乎能够更好些

网友(2010-08-08):
120分钟应该是恒温待机时间,热量只是通过空气向外辐射,所以省电。如果正常焊接的话,估计半小时左右吧。

网友:
白光有一款打火机气驱动的烙铁,也很实用。

网友:
我是用白光T12 自己制作的。 可以调温、3节18650供电。自己设计的可换芯手柄,用起来很舒服。最近还加了电量指示。

001 (原文件名:1003141926e5b4656b19623bfb_jpg_thumb.jpg)

002 (原文件名:100314192528172ce8c36d62bc_jpg_thumb.jpg)

网友:
牛拜

传说中的神兵利器

帮顶

楼上高人

膜拜

网友:
自制完全可能,白光有6V的烙铁芯,型号好像是T1-LB。白光烙铁芯只是头部发热,所以很省电,用电池供电是可以的。下面本人设计的白光烙铁恒温控制器,在几个论坛火了一阵子了,用的是12V的烙铁芯,这个电路很容易改成6V的。不清楚楼上的朋友是不是用的这个电路。
原贴位置:http://ctwxdc.512j.com/viewthread.php?tid=26282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样类似的电路。喜欢白光主要可以调温,升温很快!论坛俗称“热得快” 发热芯都是用二手货,不过还是很好用,温度可控不容易烧死。制作了这款工具后,现在基本不用普通的电烙铁了。外出维修也很方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就是这样类似的电路。喜欢白光主要可以调温,升温很快!论坛俗称“热得快” 发热芯都是用二手货,不过还是很好用,温度可控不容易烧死。制作了这款工具后,现在基本不用普通的电烙铁了。外出维修也很方便的。

楼上的可以出套件卖嘛.

当然了,公布原理图,PCB,那是网友们最最喜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