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ISP mkII不能与电脑连接,请DX们指点

楼主(2006-09-16):
AVRISP mkII不能与电脑连接,状态指示灯红橙交替闪烁,请路过的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看一下复位线上的上拉电阻是多少,要求4.7K以上才可以连接。

还有问题的话看看置顶马老师的重量级资料,里边有使用方法的。

楼主:
AVRISP mkII是朋友六月份代购的,购回后一切正常,后一直闲置.前两天拿出来发现不能与AVR STUDIO连接,电脑能识别到AVRISP mkII插入

楼主:
In order to use the AVRISP mkII it is required to install the AVR Studio and USB driver first. Please do not connect the AVRISP mkII to the computer before running the USB Setup in order to follow this procedure described in Software and USB Setup.(摘自AVR Tools User Guide)

不知是否跟这一点有关,请DX们指教

楼主:
Note: AVR Studio and the USB driver must be installed before the AVRISP mkII is connected to the computer.(摘自AVR Tools User Guide)

楼主:
问题已解决,把AVRISP mkII固件升级一下,立刻OK

网友(2007-02-08):
阿莫,我刚买的也是这样,我找一个升级的没有找到,Tool中没有AVRISP mkii upgrate这一项。请问是不是我的AVR Studio不能用呢,谢谢?麻烦你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