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个HT1621B的驱动程序!绝对原创啊!

楼主(2006-09-18):
HT1621B作为一片便宜的LCD驱动器,真是不错!控制也很方便!这是我产品上用的一个分支程序!希望对大家有用!

觉得有用就顶一下啊!谢谢!

下面是我的程序:注释个人觉得很清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HT1621的命令

#define  ComMode    0x52  //4COM,1/3bias  1000    010 1001  0

#define  RCosc      0x30  //内部RC振荡器(上电默认)1000 0011 0000

#define  LCD_on     0x06  //打开LCD 偏压发生器1000     0000 0 11 0

#define  LCD_off    0x04  //关闭LCD显示

#define  Sys_en     0x02  //系统振荡器开 1000   0000 0010

#define  Ctrl_cmd   0x80  //写控制命令

#define  Data_cmd   0xa0  //写数据命令

//定义端口HT1621数据端口

#define WR1      sbi(PORTD, 7)

#define WR0      cbi(PORTD, 7)

#define DATA1    sbi(PORTD, 6)

#define DATA0    cbi(PORTD, 6)

#define CS1      sbi(PORTC, 0)

#define CS0      cbi(PORTC, 0)

#define  ZA      10

#define  ZB      11

#define  ZC      12

#define  ZD      13

#define  ZE      14

#define  ZF      15

#define  H       16

#define  L       17

#define  T       18

#define  N       19

#define  SUBB    20

#define  P       21

#define  R       22

#define  NO      23

const char num[]={0x5f,0x06,0x6b,0x2f,0x36,0x3d,0x7d,0x07,0x7f,0x3f,

                   //0    1    2    3    4    5     6   7    8     9

                                   0x77,0x7c,0x59,0x6e,0x79,0x71,0x76,0x58,0x51,0x57,0x20,0x73,0x60,0x00,

                                 // A    B     C    D    E    F    H    L    T    N    -    P     R   NO

                   };

uchar        SMG1=0;    //1号数码管

uchar        SMG2=0;    //2号数码管

uchar        SMG3=0;    //3号数码管

uchar        SMG4=0;    //4号数码管

uchar        SMG5=0;    //5号数码管

uchar        SMG6=0;    //6号数码管

uchar        SIGN1=0;   //标志1

uchar        SIGN2=0;   //标志2

#define      ADD_SMG1     0x0

#define      S1           (SMG1&0x80)

#define      S1_ON        (SMG1|=0x80)   //标志S1"ON"

#define      S1_OFF       (SMG1&=0x7f)

#define      ADD_SMG2     0x02

#define      S2           (SMG2&0x80)

#define      S2_ON        (SMG2|=0x80)   //标志S2"OFF"

#define      S2_OFF       (SMG2&=0x7f)

#define      ADD_SMG3     0x04               //数码管3的地址00 010000

#define      COL          (SMG3&0x80)

#define      COL_ON       (SMG3|=0x80)       //标志COL":"

#define      COL_OFF      (SMG3&=0x7f)

#define      ADD_SMG4      0x06              //数码管4的地址  00 01 1000

#define      ADD_SMG5      0x0a              //数码管5的地址0010 1000

#define      S14           (SMG5&0x80)

#define      S14_ON        (SMG5|=0x80)      //标志S14

#define      S14_OFF       (SMG5&=0x7f)

#define      ADD_SMG6       0x0c

#define      S15           (SMG6&0x80)

#define      S15_ON        (SMG6|=0x80)      //标志S15,除霜标志

#define      S15_OFF       (SMG6&=0x7f)

#define      ADD_SIGN1      0x08             //标志1

#define      ADD_SIGN2      0x0e  //标志2

#define      S13_ON        (SIGN1|=0x80)  //标志S13,加热的中心标志

#define      S13_OFF       (SIGN1&=0x7f)

#define      S10_ON        (SIGN1|=0x40)  //标志S10

#define      S10_OFF       (SIGN1&=0xbf)

#define      S5_ON         (SIGN1|=0x20)  //标志S5

#define      S5_OFF        (SIGN1&=0xdf)

#define      S11_ON        (SIGN1|=0x10)  //标志S11

#define      S11_OFF       (SIGN1&=0xef)

#define      S9_ON         (SIGN1|=0x08)  //标志S9

#define      S9_OFF        (SIGN1&=0xf7)

#define      S8_ON         (SIGN1|=0x04)  //标志S8

#define      S8_OFF        (SIGN1&=0xfb)

#define      S7_ON         (SIGN1|=0x02)  //标志S7

#define      S7_OFF        (SIGN1&=0xfd)

#define      S6_ON         (SIGN1|=0x01)  //标志S6,S5-S11风扇旋转标志

#define      S6_OFF        (SIGN1&=0xfe)

/***************************************************************/

#define      S20_ON        (SIGN2|=0x80)  //标志S20,"Lock"标志

#define      S20_OFF       (SIGN2&=0x7f)

#define      S12_ON        (SIGN2|=0x40)  //标志S12,摄氏度标志

#define      S12_OFF       (SIGN2&=0xbf)

#define      S4_ON         (SIGN2|=0x20)  //标志S4,"Warm"标志

#define      S4_OFF        (SIGN2&=0xdf)

#define      S3_ON         (SIGN2|=0x10)  //标志S3,"Time"标志

#define      S3_OFF        (SIGN2&=0xef)

#define      S19_ON        (SIGN2|=0x08)  //标志S19

#define      S19_OFF       (SIGN2&=0xf7)

#define      S18_ON        (SIGN2|=0x04)  //标志S18

#define      S18_OFF       (SIGN2&=0xfb)

#define      S17_ON        (SIGN2|=0x02)  //标志S17

#define      S17_OFF       (SIGN2&=0xfd)

#define      S16_ON        (SIGN2|=0x01)  //标志S16,S16-s19,加热标志

#define      S16_OFF       (SIGN2&=0xfe)

/**-------------------------------------------------------------------------

                  Name: SendBit_1621(送数据程序)

---------------------------------------------------------------------------*/

void SendBit_1621(uchar sdata,uchar cnt) //data 的高cnt 位写入HT1621,高位在前

{

uchar i;

for(i=0;i<cnt;i++)

                      {

                                           WR0;

                       if(sdata&0x80) DATA1;

                       else DATA0;

                       WR1;

                       sdata<<=1;

                       }

}

/**-------------------------------------------------------------------------

                  Name: SendCmd(送命令)

---------------------------------------------------------------------------*/

void SendCmd_1621(uchar command)

{

CS0;

SendBit_1621(0x80,4);    //写入标志码“100”和9 位command 命令,由于

SendBit_1621(command,8); //没有使有到更改时钟输出等命令,为了编程方便

CS1;                     //直接将command 的最高位写“0”

}

/**-------------------------------------------------------------------------

                  Name: Write_1621(送数据和命令程序)

---------------------------------------------------------------------------*/

void Write_1621(uchar addr,uchar sdata)

{

addr<<=2;

CS0;

SendBit_1621(0xa0,3);     //写入标志码“101”

SendBit_1621(addr,6);     //写入addr 的高6位

SendBit_1621(sdata,8);    //写入data 的8位

CS1;

}

/**-------------------------------------------------------------------------

                          Name: all_off(清除1621显示)

---------------------------------------------------------------------------*/

void HT1621_all_off(void)

{ uchar i;

  uchar addr=0;

  for(i=0;i<8;i++)

                                {

                   Write_1621(addr,0x00);

                                   addr+=2;

                                  }

}

/****************************************************************************

                          Name: all_on(全部点亮1621)

****************************************************************************/

void HT1621_all_on(void)

{ uchar i;

  uchar addr=0;

  for(i=0;i<8;i++)

                                {

                   Write_1621(addr,0xff);

                                   addr+=2;

                                  }

}

/****************************************************************************

                          Name: Init_1621(初始化1621)

*****************************************************************************/

void Init_1621(void)

{

SendCmd_1621(Sys_en);

SendCmd_1621(RCosc);

SendCmd_1621(ComMode);

SendCmd_1621(LCD_on);

}

/****************************************************************************

                          Name: LCDon(初始化1621)

*****************************************************************************/

void LCDoff(void)

{

SendCmd_1621(LCD_off);

}

/****************************************************************************

                          Name: LCDon(初始化1621)

*****************************************************************************/

void LCDon(void)

{

SendCmd_1621(LCD_on);

}

/**-------------------------------------------------------------------------

                          Name: sun_turn1(太阳旋转标志处理)

--------------------------------------------------------------------------**/

void  sun_turn1(void)

{

S6_ON;S8_ON;S10_ON;  S7_OFF;S9_OFF;S11_OFF;

}

/**-------------------------------------------------------------------------

                          Name: sun_turn2(太阳旋转标志处理)

--------------------------------------------------------------------------**/

void  sun_turn2(void)

{

S7_ON;S9_ON;S11_ON;  S6_OFF;S8_OFF;S10_OFF;

}

/**-------------------------------------------------------------------------

                          Name: sun_turn12off(太阳旋转标志处理)

--------------------------------------------------------------------------**/

void  sun_turn12off(void)

{

S6_OFF;S8_OFF;S10_OFF;S7_OFF;S9_OFF;S11_OFF;S5_OFF;

}

/**-------------------------------------------------------------------------

                          Name: burn1(燃烧标志处理)

--------------------------------------------------------------------------**/

void  burn1(void)

{

S16_ON;S18_ON;S17_OFF;S19_OFF;

}

/**-------------------------------------------------------------------------

                          Name: burn2(燃烧标志处理)

--------------------------------------------------------------------------**/

void  burn2(void)

{

S16_OFF;S18_OFF;S17_ON;S19_ON;

}

/**-------------------------------------------------------------------------

                          Name: burn12off(燃烧标志处理)

--------------------------------------------------------------------------**/

void  burn12off(void)

{

S16_OFF;S18_OFF;S17_OFF;S19_OFF;

}

/**-------------------------------------------------------------------------

                          Name: Disp_RSTS();

--------------------------------------------------------------------------**/

void  Disp_RSTS(void)

{

SMG1=R;SMG2=5;SMG3=T;SMG4=5;

}

/**-------------------------------------------------------------------------

                          Name: Disp_RS__();

--------------------------------------------------------------------------**/

void  Disp_RS__(void)

{

SMG1=R;SMG2=5;SMG3=SUBB;SMG4=SUBB;

}

/**-------------------------------------------------------------------------

                          Name: Disp_CSTS();

--------------------------------------------------------------------------**/

void  Disp_CSTS(void)

{

SMG1=ZC;SMG2=5;SMG3=T;SMG4=5;

}

/**-------------------------------------------------------------------------

                          Name: Disp_CSOS();

--------------------------------------------------------------------------**/

void  Disp_CSOS(void)

{

SMG1=ZC;SMG2=5;SMG3=0;SMG4=5;

}

/**-------------------------------------------------------------------------

                          Name: Disp_ENTE();

--------------------------------------------------------------------------**/

void  Disp_ENTE(void)

{

SMG1=ZE;SMG2=N;SMG3=T;SMG4=ZE;

}

/**-------------------------------------------------------------------------

                          Name: Disp_ONOF();

--------------------------------------------------------------------------**/

void  Disp_ONOF(void)

{

SMG1=0;SMG2=N;SMG3=0;SMG4=ZF;

}

/**-------------------------------------------------------------------------

                          Name: Disp_HTTS();

--------------------------------------------------------------------------**/

void  Disp_HTTS(void)

{

SMG1=H;SMG2=T;SMG3=T;SMG4=5;

}

/**-------------------------------------------------------------------------

                          Name: Disp_CSTC();

--------------------------------------------------------------------------**/

void  Disp_CSTC(void)

{

SMG1=ZC;SMG2=5;SMG3=T;SMG4=ZC;

}

/**-------------------------------------------------------------------------

                          Name: Disp_STS8();

--------------------------------------------------------------------------**/

void  Disp_STS8(void)

{

SMG1=5;SMG2=T;SMG3=5;SMG4=8;

}

/**-------------------------------------------------------------------------

                          Name: Disp_08__();

--------------------------------------------------------------------------**/

void  Disp_08__(void)

{

SMG1=0;SMG2=8;SMG3=SUBB;SMG4=SUBB;

}

/**-------------------------------------------------------------------------

                          Name: Disp_10__();

--------------------------------------------------------------------------**/

void  Disp_10__(void)

{

SMG1=SUBB;SMG2=SUBB;SMG3=1;SMG4=0;

}

/**-------------------------------------------------------------------------

                          Name: Disp_DONH();

--------------------------------------------------------------------------**/

void  Disp_DONH(void)

{

SMG1=ZD;SMG2=0;SMG3=N;SMG4=H;

}

/**-------------------------------------------------------------------------

                          Name: Disp_DONF();

--------------------------------------------------------------------------**/

void  Disp_DONF(void)

{

SMG1=ZD;SMG2=0;SMG3=N;SMG4=ZF;

}

/**-------------------------------------------------------------------------

                          Name: Disp_DOFH();

--------------------------------------------------------------------------**/

void  Disp_DOFH(void)

{

SMG1=ZD;SMG2=0;SMG3=ZF;SMG4=H;

}

/**-------------------------------------------------------------------------

                          Name: Disp_DOFF();

--------------------------------------------------------------------------**/

void  Disp_DOFF(void)

{

SMG1=ZD;SMG2=0;SMG3=ZF;SMG4=ZF;

}

/**-------------------------------------------------------------------------

                          Name: Disp_LOCT();

--------------------------------------------------------------------------**/

void  Disp_LOCT(void)

{

SMG1=L;SMG2=0;SMG3=ZC;SMG4=T;

}

/**-------------------------------------------------------------------------

                          Name: Disp_ES();

--------------------------------------------------------------------------**/

void  Disp_ES(void)

{

SMG5=ZE;SMG6=5;

}

/**-------------------------------------------------------------------------

                          Name: Disp_EL();

--------------------------------------------------------------------------**/

void  Disp_EL(void)

{

SMG5=ZE;SMG6=L;

}

/**-------------------------------------------------------------------------

                          Name: Disp_EH();

--------------------------------------------------------------------------**/

void  Disp_EH(void)

{

SMG5=ZE;SMG6=H;

}

/**-------------------------------------------------------------------------

                          Name: Disp_EE();

--------------------------------------------------------------------------**/

void  Disp_EE(void)

{

SMG5=ZE;SMG6=ZE;

}

/**-------------------------------------------------------------------------

                          Name: Disp_NND();

--------------------------------------------------------------------------**/

void  Disp_NND(void)

{

SMG1=NO;SMG2=NO;SMG3=ZD;

}

/**-------------------------------------------------------------------------

                          Name: Disp_on();

--------------------------------------------------------------------------**/

void  Disp_on(void)

{

SMG5=0;SMG6=N;

}

/**-------------------------------------------------------------------------

                          Name: Disp_of();

--------------------------------------------------------------------------**/

void  Disp_of(void)

{

SMG5=0;SMG6=ZF;

}

/**-------------------------------------------------------------------------

                          Name: Disp_pb_t();

--------------------------------------------------------------------------**/

void  Disp_pb_t(void)

{

SMG1=P;SMG2=ZB;SMG3=SUBB;SMG4=T;

}

/**-------------------------------------------------------------------------

                          Name: Disp_PP();

--------------------------------------------------------------------------**/

void  Disp_PP(void)

{

SMG5=P;SMG6=P;

}

-----此内容被gphs于2006-09-18,09:44:58编辑过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虽然暂时用不着

网友:
顶起来,谢谢先,以后就不用自己写了。

网友:
多谢楼主。

另外如程序里的显示标致位和6位数码管显示以下的程序可行吗?

如:

void  sun_turn1(void)

{

S6_ON;S8_ON;S10_ON;  S7_OFF;S9_OFF;S11_OFF;

Write_1621(ADD_SING1,S6_ON);

Write_1621(ADD_SING1,S8_ON);

Write_1621(ADD_SING1,S10_ON);

Write_1621(ADD_SING1,S7_OFF);

Write_1621(ADD_SING1,S6_OFF);

Write_1621(ADD_SING1,S6_OFF);

}

void  Disp_RSTS(void)

{

SMG1=R;SMG2=5;SMG3=T;SMG4=5;

Write_1621(ADD_SMG1,num[SMG1]);

Write_1621(ADD_SMG2,num[SMG2]);

Write_1621(ADD_SMG3,num[SMG3]);

Write_1621(ADD_SMG4,num[SMG4]);

楼主:
没有必要,因为标志位是放丰一个单元的!你的方法也是可行的!但程序就大了!空间有限啊!

楼主:
站长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的两篇都被评成"酷",高兴啊!有时间多上几个!

下面是原理图:

-----此内容被gphs于2006-09-18,17:45:11编辑过

网友:
楼主:我想请教的一个问题是假如你有seg复用了,需要用到read-modify-write,你是怎么处理的,我用了1626,复用了40个seg,但是复用的这一块我老处理不好,请教了。

楼主:
你是怎么复用的?

楼主:
3楼的方案不行啊!没有看清楚!

网友:
楼主:

  在你的程序中如要显示数码管和标致位是否要把写入的地址和显示的数据写进去。

  可否用 writ_1621(uchar addr,uchar sdata);把写入的地址和显示的数据写进去

网友:
yi , 问一下这种‘彩色’LCD是怎么搞出来的?

另外,之前看过,HT1621不支持RAM与LCD点之间的任意映射,用起来要求LCD内部走线有规律,否则难驱动。

网友:
我也想问楼主,那彩色液晶怎么作出来的,我现在需要一款显示红色和一款显示桔黄色的液晶,本来以为液晶要么是灰白的,要么就是彩屏的,打算用LED做呢,只是需要显示英文菜单,一行18个字符,2行,但是LED价格昂贵,关于选材正郁闷着呢。gphs,下面是我的液晶原理图,请大家看看有无不妥之处。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个图比例太小了看不清楚,用下面的

楼主:
具体彩色是怎样做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我们这块是厂家供的,不过我觉得我的这种彩色很不好看!

复用的太多,具体我没有这样处理过,只有自己想想办法了!不好意思

网友:
请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2008-01-03):
楼主
你用什么软件画的PCB啊

网友:
这种‘彩色’LCD是怎么搞出来的?

LCD负显  黑膜工艺
用白背光照亮滤色片 滤色片是丝印的可以多种颜色

网友:
遗憾:要是能发一个这个液晶的照片就非常不错了!!

网友(2009-02-26):
谢谢!有空玩一下。

网友:
简单的子程序 还是用宏吧

网友(2009-04-24):
暂时用不上,不过也顶一下

网友:
今天要用了,谢谢楼主.

网友:
void Write_1621(uchar addr,uchar sdata)
{
addr<<=2;
CS0;
SendBit_1621(0xa0,3);     //写入标志码“101”
SendBit_1621(addr,6);     //写入addr 的高6位
SendBit_1621(sdata,8);    //写入data 的8位
CS1;
}

SendBit_1621(sdata,8);    //写入data 的8位

4位数据,这为什么送的是8啊,不明白?

网友(2009-11-30):
没看明白
但还是很感谢这么热心!

网友(2010-08-20):
好东西。移植到PIC+1622试试

网友(2011-12-05):
回复 楼主:

有全部的程序吗?能否给看下,我是个小白啊!~~~谢谢  haha311366@126.com

网友:
挺好用的。这个芯片

网友(2012-07-15):
   你液晶的COM脚是个1621的COM脚想对应吗?
是不是1621的COM3接在液晶的COM0这样依次接线的?

网友:
1621驱动程序  好东西啊  MARK

网友(2013-04-15):
有时间试一试,看看效果

网友(2013-05-27):
很少玩压成本的小家电类ic了,

网友:
昨晚刚热转印了一块1621B驱动4位段码液晶的小板,mark一下备用

网友:
mark  HT1621B的驱动程序!绝对原创啊!

网友(2013-07-05):
mark  上一个HT1621B的驱动程序!绝对原创啊

网友(2013-08-07):
标记一下............留着以后看

网友(2015-12-29):
手头上有个HT1621的液晶模块,正好试试。

网友(2020-02-15):
1621网络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驱动,是芯片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