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才能在AVRstdio 4.12中单步调试AVRX操作系统代码?

楼主(2006-09-18):
如题:最近忙了n天,没反应!

请求指点迷津!

指示灯200ms亮800ms灭,间隔2秒!

代码如下:

网友:
待我研究研究~

网友:
看我的,我在Proteus中验证过了,每一点问题。(附Proteus仿真文件)。

下载hackerboygn的文件

楼主:
操作系统你是怎么连起来编译的?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上传,就是在makefile中把GCCLIB定位到avrx.a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是否能吧makefile发上来呢?谢谢!

网友:
就是用的他原来的,改了MCU和TARGET而已.

今天怎么上传不了啦,我明天再试试.
-----此内容被hackerboygn于2006-09-20,00:19:00编辑过

网友:
总是这样提示:

No rule to make target `Timers.elf', needed by `elf'.  Stop.

楼主:
就是!我也遇到过!!!

No rule to make target `Timers.elf', needed by `elf'.  Stop.

不知怎么解决了?

网友:
我觉得可能都是版本的问题,我用的是Winavr20060402,和AvrStdio4.12SP3(Build460),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版本太新了。

我昨天用AvrX2.6G里面的BasicTest1通过了编译,但是在AS4.12下单步仿真的时候总是提示堆栈溢出,Sim Stop!

总之问题还没有解决,AvrX还没有用起来,:(

楼主:
我用UCOS-II编译,也是

No rule to make target `Timers.elf', needed by `elf'.  Stop.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