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W的直流电机用哪种方式控制比较好?

楼主(2006-09-18):
现要控制12V50W的直流电机,停启和正反转.用H桥好,还是用继电器好?

楼主:
还是自己顶下吧?凡事靠自己!

网友:
继电器可靠

楼主:
谢谢!但电流比较大,会不会产生较强的电弧?第一次弄这些东东,很多都不懂

网友:
才50w一个mos管搞定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就是调速也行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