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串口STK500的制作全过程(绝对可用)!

楼主(2006-09-18):
借用小松工程的技术资料,自己动手做了一个,过程中发现小松讲的太复杂了,不适合初学者运用,通过实际的操作,发现了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新老手均可动手制作,真正打造守于自己的STK500,有点像做广告,哈哈!

制作步骤:

1、按附件原理图接线,制作PCB;

   注意问题:串口必须用公头的,如果要用母头,请将2,3脚调换。

2、插元器件,M8芯片写好程序才插入线路板焊接;

   注意问题:晶振最好使用7.3728M的,电解电容也可用104瓷片电容。

3、写入程序,将已经合并好的程序STK500+bldSTK500.hex写入M8芯片;

   熔丝位设置:

   CKSEL=1110  SUT=01   BODEN=0

   BOOTSZ=00  WDTON=1

   合并文件由roasn 冰封的心提供,在此感谢!

4、将写好程序的芯片插入到串口线路板中,通电检测!

注:本人也是初学AVR单片机,有兴趣的兄弟可共同探导探导!QQ:185765734

   制作成功了请顶一下!!

楼主:
原理图:

PCB:

楼主:
实物图:

串口加俺的实验板:

M8需烧入的文件:

楼主:
晕,实物图太大了,没编辑好,下次改善!

网友:
请问:M8需烧入的文件,晶振使用7.3728M的吗?

网友:
我也来凑个热闹,我也搞错了,DB9母头的2、3反了,PCB要重新改,因为公头的顺序不一样,不能直接用。

原理图和PCB源文件。原理图是SPB15.51的Capture文件,也就是OrCAD10.51。PCB是Pads2005SPac2。

网友:
另外,STK500的固件我打算用IAR重新编译一下,争取这周抽空给搞出来。

楼主:
学习!

各位不好意思,上面图纸上的晶体忘了改,应该是7.3728M的!

网友:
支持

帮顶

大家共同努力能够取得更快成绩

谢谢LZ,好人

网友:
做人要厚道,

看贴要回帖。

尊重笔者劳动,顶一个再

别让好帖子沉了

网友:
楼上说得没错,顶一个

网友:
可以给我一个空板不?

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及fetish无私奉献。

网友:
我新来的,这个STK500和官方的STK500有什么不一样啊?

优点我知道,便宜

缺点是什么啊?

网友:
我做好了 PCB  还未转印 用单面板 线宽40mil 飞线3个 分立232

~~多谢楼上 做好了可以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这个可以使用官方的stk500的软件升级吗?

网友:
肯定不行,芯片型号都不一样!

网友:
该下载线的固件源程序gcc版本,已经用我的下载线测试通过。用matwei的改的。

网友:
谢谢了 我正在做!

网友:
学习楼主好榜样!

写入单片机的STK的程序是不是类似C51的监控程序啊!!

做过可以在线调试的C51的开发板!!!

-----此内容被wch2002于2006-09-22,08:43:37编辑过

网友:
stk500v2通讯协议可以在ATMEL网站上下载到。

网友:
fetish 你好有多做的PCB板吗?? hhtangnet@163.com

网友:
楼上,只作了10块,被别人给要光了。重改了一遍。DB9F的2、3脚交换过来了,另外加了一根跳线,用于被编程。

源文件,其中的子文件夹里面是Gerber文件,给制版厂加工。

元件面

底层

网友:
AVRstudio4.12sp4出来了,把config.h里面这句

#define CONFIG_PARAM_SW_MINOR  7

改成:

#define CONFIG_PARAM_SW_MINOR  10

重新编译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2006-10-21):
~呵呵~

帖子又被翻上来了啊

我的也成功了

只可惜现在手里没相机了

网友:
真是好东西啊!绝对受教!

网友:
各位大哥,好像速度也不怎么快啊

网友:
請問為何我做的stk500,讀出來的數據是stk500中m8的內容,而不是目標板的內容呢?請問是否還要什麼設定?

网友:
我STK500中的M8允許了SPI 熔絲位,請問是否和這個有關系?

网友:
我做了一个,挺爽的,不过为什么只能用外部7.3728的晶振才可以,改成内部的就连接出错,要在Studio里设置什么吗? 谢谢!

网友(2006-12-03):
摄相头照的,不太清楚

-----此内容被jh_320于2006-12-03,10:26:12编辑过

网友:
USBASP不是更好吗? 更简单,直接用USB+ProgISP就行了,速度很快,16K读写都只用2.5秒左右.

网友:
1楼的原理图中DB9连接器连线画错了,R1IN应该转接到3脚却画到8脚去了,7脚应该和8脚连接却连到了3脚:(

网友:
能不能把固件的ICC源代码传上来让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
偶也作了,可是不成功,偶用的是8M的晶振,手里没有7.3M的,必须用8M的么??

网友:
必须用7.3728MHz

网友:
为何STK500 OSC那个选项为STOP? 而不能选择。

网友(2007-01-22):
我照着资料做了一个提示以下错误:

可是在Board选项下Oscillator and ISP Clock 下的ISP速度改为4KHZ,按Write,再按读又变回原来的115。2KHZ,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应当如何解决?

网友:
我按五楼的原理图做了几个,是打电路版的,应该不存在连接问题.

但还是不行,无法连接: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但连不上,也不知为啥

网友:
请问如果用M16+3232的要改动那些,我是新手请大侠告知.有.hex文件最好

网友:
【45楼】 pcwinner ,解决了没有

网友:
不成功的朋友,熔丝对了没有?

网友:
这样对不对,双龙下载器

网友:
8M必须校正确保误差2%以内,并把项目里面FCPU的值改成8000000重新编译。因为ATMEL只保证电压不变的RC精度,而我需要3V、5V都能用,所以只能用晶体乐。

网友:
回43楼,这是用STK500V2通讯协议的AVRISP,不是全功能的STK500,所以只有串行下载功能,其他的不能用.

网友:
不错不错,一用就好,爽啊!

网友:
请问题一下,为何不用AVRISP呢,用STK500有什么好处吗,新手,请指教~~

网友:
按照ATMEL官方的说法,这个就是真正的AVRISP,楼上说的是什么?STK200还是STK300?还是AVR910?

网友(2007-03-04):
我也出现了44楼的问题,

TO:Akiyer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可送块空板吗?谢谢了!!!

网友(2007-06-03):
我做了一个,也是总是连不上。不知为什么?熔丝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2007-08-11):
请问连接时出现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呀??

网友:
检查isp口的频率,与目标板的连接

网友(2007-09-13):
那四个电容可以换成1uF的吗???

网友:
我也是连接不上,郁闷啊!!

楼主,救救我吧!!!!!!!!!

网友:
愚昧 的问题: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用STK500   ISP不好吗! 如果真的不好 用JIVA口啊  ,STK500有什么好的地方?

网友:
我按照这资料自制了一个STK500,联机成功了,但是总出显ISP MODE ERROR错误提示,与59楼的一样,不怎么那里出问题了,望各位大虾指点迷经~~

网友:
呵呵,我终于搞出来结果了,原来是一根线连错了,看来以后还是得小心啊!!!

谢谢楼主!!!

网友:
我用的是8m晶振
stk500总是连接失败,不知道怎么回事?
stk500的波特率可以改吗?

网友:
我要学学啦

网友:
谁有多的PCB,可以给块偶吗?…………

网友:
为你奉献精神顶了。希望能有多一点这么种精神,OURAVR是我们的AVR就更有意义了。

网友(2007-11-23):
44楼 59楼的问题解决了么?

同样的啊

网友:
支持 ,很详细了

网友:
好样的,非常好

网友:
我也做过一次,不过没成功

网友(2008-01-25):
有时间我也做一个学习AVR用,谢谢楼主.

网友(2008-05-11):
小弟刚接触AVR,我手头只有162的片子
请问程序方面应该怎么改啊
谢谢大家了

网友:
需要的时候做一个吧

网友:
大家有没有试过可否烧写MEGA128 和MEGA64的IC?????
本人也想做一个试试

网友(2009-08-01):
楼主你好!
   我按你提供的电路图做了一个,但缺少一个7.3728晶振,不好买,可用其它频率的晶振代用吗?谢谢!

网友:
准备转AVR,试一下。

网友(2010-01-22):
大家是用什么下载软件把固件烧进MEGA8呢.

网友:
成攻.就是不知道那些器件,有人知道的话,列出来好吗.

网友(2010-03-30):
留下痕迹

网友:
回复 网友A:

dddddddddddddd

网友(2010-09-11):
正在做,希望能一次性成功吧,我是按一楼的做的

网友:
没有做成功,就是连接不上,电路看了没有问题,就按上面的弄的, 这跟AVR studio的版本有关系没有?

网友(2011-02-22):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1-05-14):
请问目前这个烧录器支持什么芯片?
需要哪个版本的AVR STUDIO配合使用?
打算做一个,心中充满困惑。。

网友(2012-05-23):
这帖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