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aromk :马老师AVR-51多功能实验板最终版本的公开问题

楼主(2006-09-19):
您好~

我想询问下,马老师既然已经公开马老师AVR-51多功能实验板的资料(包括原理图、PCB等),咱们网上的马老师AVR-51多功能实验板最终版本是否也能公开呢?
-----此内容被jh_320于2006-09-19,10:31:43编辑过

网友:
最终版的原理图在网站上是完全公开的,你完全可以自己设计PCB版,这也是学习的过程。

网站上的PCB版主要是我设计的,但阿莫在器件和工艺上做了修改,更加可靠和适合批量生产。阿莫的网站也需要一定的经费维持,所以我同意并遵守与阿莫的协定:该PCB板作为网站的版权所有,不对外公开电子版图和单独提供PCB板。这也是我对网站建设的一点点支持。

实际上,该AVR-51多功能实验板已经完全公开了,从纯技术角度上看,它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所有的外围模块都是最基本和常用的,其它的学习板也都有这些模块,甚至有的还要多。只是AVR-51的设计理念和构造与有些板不同,作为一个AVR的初中级的硬件环境,不管是对于入门学习还是产品的前期设计开发,它的使用更加方便、灵活和多变,更加强调发挥、培养和训练使用者的硬件设计、硬件排错、以及自主创新能力,适合那些善于思考、敢于动手、勤于动手、不断探索的使用。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块板设计简单,但不适合大多数教师和学生使用,因为观念、态度和理念是不同的。一般的教师会面对这块板束手无策,简单的原因就是各个部分是孤立的,他自己都联不起来。信不信由你。

如果你真正看上了这块板,想尽快的上手,建议你从网站上定购一套散件,回来自己焊接。我在德国到过许多这样的电子商店,店里有许多系统的散件,小到一个放大器,大到可视对讲机,小型电话程控交换机等,供电子爱好者购买学习。当然可能比你自己买器件要贵些,但这是商品经济社会,别人的设计、劳动需要回报的。你自己买器件也要花车马费,也要花更多的时间吧。另外你买1-2个元件,价格也不会便宜的,何况你还拿到了别人的设计思想。

你如果想学习做一个全面的电子硬件工程师的话,那就自己设计PCB板。原理图已经有了,学习和实践PCB的设计,这是从书本上是学不到的,只有自己通过实践、摸索和总结才能逐渐掌握这个硬件工程师应该具备的本领。跑跑电子市场,了解一下电阻、电容都有哪些规格、哪些型号,哪些封装式样。就是插座也有阴的、阳的、直角的,90度弯脚的。这些都是技术呀。

楼主:
马老师教训的极是~

如果学电子确实应当从基础一点一滴做起。

只是担心自己设计的总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毕竟感觉自己是想学单片机而不是制版。

之所以看上这块板也是因为它各个部分是孤立的,

不会说只能完成某几种功能,

而是可以根据人的创意自己更改。

Sie haben ja rec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