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便携式可调电源(LM2575-ADJ调压,MEGA8采集电压值)

楼主(2006-09-19):
自己做的便携式可调电源(LM2575-ADJ调压,MEGA8采集电压值)

程序见后,电路图整理后放上

楼主:
/**********************************便携式电源**********************************/

//编译环境ICCAVR ,MCU:MEGA8@8MHZ

//资源分配:

//PB0--PB7:LED显示当前电压

//PC0--PC4:预留  PC5:AD信号采集输入口

//PD0--PD7:预留

//功能:可以模拟显示0--20V以内的电压,精度为0.1,采样电压为实际电压的1/4

//编写:李科  2006/09/18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函数申明*************************/

void port_init(void);

/*************************全局变量*************************/

long int value=0,i=0;//定义长整形变量

/************************端口初始化************************/

void port_init(void) //端口初始化

{

PORTB = 0xff;       //B口输出1

DDRB  = 0xff;

PORTC = 0xff;       //C口输入状态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口输出0

DDRD  = 0xff;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m)    //1ms延时

{

int l,j;

for(l=0;l<m;l++)

  {for(j=0;j<1000;j++);}

}

/*************************AD初始化*************************/

void adc_init(void)  //中断初始化,中断时间: 208uS

{

ADCSR = 0x00;       //关ADC

ADMUX = 0x05;       //ADC第5通道输入

ACSR  = 0x80;

ADCSR = 0xEF;       //开ADC,并128分频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c_isr:15

void adc_isr(void)       //中断函数

{

  ADCSR = 0xEF;          //开ADC,并128分频

  ADMUX = 0x05;          //ADC第5通道输入

  value = ADCL;          //必须先读低8位

  value|=(int)ADCH << 8; //再读高8位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CLI();                  //清0

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

delay(1000);

PORTB = 0x00;           //B口输出0

adc_init();             //A/D转化初始化

SEI();                  //允许所有中断

while(1)

{

  i=((value*4*5)/102.4)-3;//乘以4表示采样电压为真实电压的1/4,减去3为电压修正

  PORTB=i;

}

}

网友:
楼主的万用板哪里买的?质量很不错。

我这边只能买到单面的,而且是电木板,质量超差

楼主:
嘿嘿~加工电路板时候做的拼板

网友:
呵呵,上面离题了,

楼主的作品很棒,不过还没看懂你上面的到底哪个是便携式可调电源??

楼主:
上面那个大的是公司专门去加工的万用板

楼主:
便携的是小的那个,22号坐火车回绵阳,怕火车上没有电,所以自己做个,带个电池包就可以给手机还有MP4冲电了:)

楼主:
大的是以前做的一个简易数控电源,本来说做个IC测试仪的,后来暂时没有做,就先拿来用起了

楼主:
电路图简单画了下,有不明白的请提出~

网友:
优质的玻纤万用板我们邮购有供应:http://www.ouravr.com/shop/product_list.jsp?kind=normal&class_id=1621&super_id=1620&view_kind=picture_list

玻纤实验板(10*20CMM网站产品)  货号:4024

玻纤实验板(10*10CMM网站产品)  货号:2520

我们之前也生产过双面的,发现双面的万用板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拆了零件后很难重新焊接,因为过孔的锡很难清除。

所以现在我们只生产单面的。

网友:
MEGA8有这么多AD没用上,可惜了。建议再加一路,采集电流。LCD上面显示电压,下面电流。

网友:
现在看明白了,但是用8个发光二极管指示电压看得很辛苦啊,加数码管显示比较好,或者液晶。不过学习玩玩就无所谓了,谢谢你的共享。

网友:
没看到电路板上的电感在什么地方?

网友:
fsclub 眼力好!是啊,怎么没有电感???

网友:
倒是对大的那个程控电源电路感兴趣。

楼主:
呵呵~电感在LM2575的脚低下,也就是可调电阻的下面

楼主:
TO:benladn911

用2个8段数码管接线有点麻烦就没有采用:)

LED显示简单心算下也就出来了:

128 64 32 16 8 4 2 1

网友(2007-03-30):
likelovelike 李科:

没看懂哦,第一张图片里液晶屏上有个设定值,有个真实值,不知道您那个设定值是怎么来的,好象看您的电路和程序里都没有关于设定的东西在吧?

请问一下,如何通过单片机来控制2576-ADJ呢?

网友:
上面的电路图没控制2576,2576是电阻控制的,M8仅仅用来采样和显示而已

网友:
请问LZ,用的几节电池充电,不会是蓄电池把

网友:
那请问大侠,有什么简单的方法通过单片机来控制2576的输出电压呢?

网友:
试试数字电位器

网友:
听说数字电位器好贵的哦~,不知道那个好贵有多贵哦...

网友:
一般的抽头数不多的几块钱

网友:
可不可以用数字开关做一个数字电位器呀?

楼主(2007-05-10):
我们公司采购买的100抽的X9312  15元一个

网友:
请问楼主第一个图上的是如何控制电压的?不像是用数字电位器吧?

网友:
这就叫没有困难创造困难

网友:
同意阿莫所说的:双面的万用板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拆了零件后很难重新焊接,因为过孔的锡很难清除.

但如果用吸焊器也是很好拆的,吸焊器本身一定要用自发热的那种,拆了元件以后再用它来吸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
用吸锡线呀,很好用的

网友(2009-03-29):
呵呵、、、楼主的焊接功夫也不错呀,我们单位搞设计的水平肯定比不上

网友(2010-06-18):
MEGA8采集电压值,MEGA8不会用

网友:
用天线起何作用?

网友:
呵呵学习一下啊啊

网友:
双面把烙铁烧热一点,先取出元件,然后用烙铁把过孔内的锡烧热,撇一口气就吹空了,对于做电子的来说长期坐台,这样还可以练练肺活量!注意,不要玩得太high,烙铁没拿开嘴就去了,我就kiss了一次烙铁

网友(2010-11-12):
回复 网友A:

KISS时间不长问题不大,38楼 真有感情

网友(2011-08-09):
心算! 用LED做显示! 这个有意思!! 谢谢楼主

网友(2012-01-30):
下次我也做个移动电源来用用

网友:
移动电源

网友:
移动电源 ,强,顶一个!!!

网友(2012-08-23):
用运放加pwm可以做个可调的

网友(2014-12-10):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采购买的100抽的X9312  15元一个

收藏一下 最进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