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的78M05从24V降到5V,发热太高,怎么解决????

楼主(2006-09-20):
大家好,我现在用的是贴片的78M05,想从24V降到5V,电流不到100MA,发现7805的温度有80多度。请问大家,有什么方法解决。谢谢!!!

      急盼!!!

网友:
没办法解决,用开关型芯片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有考虑用LM2575,但是看到有人说现在的LM2575都被国内的封装厂做烂了,质量不怎么样。LM2575的批量价格不知道怎样?

网友:
改DC-DC了,还用问阿

觉得国内的不好,就用美国佬的ic了

网友:
LM2576或者LM2596还是可以的。

网友:
100mA用LM2574吧。

网友:
LM2574成本高,最直接的方法是加散热器

-----此内容被char于2006-09-20,12:32:59编辑过

网友:
把器件下面的铜箔尽可能的面积大些,还可以用功率电阻串在7805前面,分担掉一部分功耗

网友:
TL431+NPN做个线性电源,效果不错!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意!!!!

主管说了,不能增加成本,只好考虑8楼的意见。

郁闷呀!!!

网友:
(24-5)×0.1 你们设备是不是需要加热哦!呵呵。

网友:
34063也才7、8毛钱,我觉得与78M05比起来算不了什么

网友:
对,同义13楼的,用34063.

网友:
分两级降压,先用7812降为12V,再用7805降为5V~~

7805输入尽量低于12V,否则发热量是很大的,最好是9V左右~

网友:
说真的。没有办法解决呀。 呵呵!!用2576到30v发热也比较大的。7

网友:
用2576到30v发热也大???开关稳压集成的效率应该比较高,我打算用这个芯片的。

网友(2010-06-03):
压差大管子发热是个问题

网友:
线性电源的更本原因,317也是新瓶装旧药。

100MA的话,34063推荐,或者是其他的DC/DC的IC,如果对输出纹波要求比较严格,7805前加一级7812/15 或者是电阻,来分摊热量。

网友:
加散热片也要加成本

网友:
管子估计烫得可以煎鸡蛋了。

网友:
24降5V压差太大了 串电阻吧

网友(2011-05-10):
前面加一级7815或7812降压都可以的,帖片的焊盘可以大点增加散热。我们都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