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用pwm做DAC的问题,请看图

楼主(2006-09-20):
我用M8的OC1A输出PWM,经过光耦(PC817)隔离,再用RC滤波.现在碰到的问题是M8起动PWM(B点)占空比若初值是1%,A点的占空比为20%左右.若(B点)初值为20%,则A点的占空比为40%左右.在启动之后,A点还是跟着B点线性变化的.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在启动时A点的占空比初值始终比B点大那么20%左右,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我这个电路,谢谢!!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谢拉!

网友:
PWM频率定多少?考虑了光藕开关延时没?

网友:
光藕速度问题,

建议用1个NPN和1个PNP完成VCC到12V的电压转换,这样能保证速度(因为能工作到MHZ级的三极管比比皆是,基本到能达到,但要换光藕就够呛了)

以上为个人建议

楼主:
我的PWM是4KHZ的,PC817开关频率为典型值80KHZ,上升时间为4uS,我觉得这样开关速度可以啊,希望能推荐更快速的光藕.

楼上说的用1个NPN和1个PNP完成VCC到12V的电压转换能否说的详细点呢,谢谢拉

网友:
估计遇到了奸商,换个其他型号光藕看看

另外,在R87和A点之间加个三极管隔离一下看看,后面哪个电容会不会影响您的正常工作,有待考虑

楼主:
楼上的你好,我把R87断开了测A点,问题还是依旧啊,正在找更快的光藕试试

网友:
先不忙找更快的光藕,把你的PWM频率搞慢,再测试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把PWM从4KHZ改成500HZ,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我原先想当然的以为PC817的80K的开关频率相对4K的PWM已经可以,现在仔细一想,即使PWM的占空比以1%变化,其相应的频率就可以达到400KHZ,这样PC817的80K,就明显不行拉.更何况10位的PWM的占空比分辨率达1/1000了.

网友:
BINGO!

恭喜找到了问题

网友(2012-02-07):
对的,这个是看上升沿 和 下降沿的速度的。

考虑的不是 pwm的整体波形的 freq

网友(2014-10-10):
收藏了,看来PWM频率对模拟DAC影响也蛮大

网友:
看来PWM频率对模拟DAC影响也蛮大

网友:
启动时,光耦的输入输出pwm占空比有变化

网友:
门信号的频谱图,看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