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通道1的发送和接收都没问题,怎么用通道2接收收不到啊?

楼主(2006-09-22):
NRF2401通道1的发送和接收都没问题,怎么用通道2接收收不到啊?

我想应该是配置的问题,哪位有通道2的配置源码?传上来参考参考,万分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2401不知道,24e1是使能2通道接收,然后判断DR2就可以了,2通道比一通道频率高8MHz(这个不用设置),发射端的频率就必须为接收端的"一通道频率+8MHz"

楼主:
后来打电话问了厂家,正如2楼兄弟所说,发送和接收的频率没对上来.

3.3和5V的双向电平转换芯片,除了MAX3370,还有没有别的型号代替,建议一下?

网友(2010-07-28):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怎样设置才对啊?困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