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直流电机运行原理,求教!

楼主(2006-09-22):
它的运行到底是是,绕组通电后在磁场中受力(转子铁芯为主磁路一部分)而运转(这是书上说的),还是绕组通电后产生磁场(转子等效为电磁铁,这是我想象的,但书上说这是电枢反应,是奸,要予以消灭)和主磁场相互作用而旋转呢?

  如果是前一种,教科书上的原理也容易明白,一个框状线圈,但实际中,转子绕组都有很多组,如果一个绕组处在同一极下,绕组的两边电流相反,产生的力岂不相互抵消?

  或是按固定的机械结构达到一极下只能是同向的电流作用,3个极的玩具电机结构好像如此,但多极的呢,像是无刷电极,那么多极,真难理解

  找了那多书,也找不到好答案,都是一个"框状线圈"!无奈.

  求大大指点迷津!

网友:
你说的好象是直流伺服电动机,实际上就是他励直流电动机,其结构和原理与一般的直流电动机相同,只不过输出功率较小而已,有两种励磁方式:一种使用永久磁铁作磁极,省去励磁绕组,称为永磁式直流伺服电动机,另一种用励磁绕组通过直流电流进行励磁,称为电磁式直流伺服电动机。在直流伺服电动机工作时,当其中一个绕组断电,电动机立即停转,故输入的控制信号既可加在励磁绕组上,也可加在电枢绕组上,一般采用电枢控制的方式。

楼主:
哦,我想求证的是在 直流无刷电机中,是由于定子绕组在转子磁场中通电受力直接作用而运转还是定子绕组和铁芯组成电磁铁和转子作用而运转

网友:
你理解错误了.

直流无刷电机的定子是定子铁心+绕组,而转子是磁钢和“支架”;

其实其结构与三相电机略同,只不过转子用磁钢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