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无刷电机的控制电路(MC33035)

楼主(2006-09-22):
帮我看一下电路,是否可以,控制部分在其他板上,打算用MC33035加MEGA8控制速度,

-----此内容被gaozhi1111于2006-09-22,22:41:11编辑过

网友:
用MC33033/33035控制电机是一个不好的选择。

33035根据输入的模拟电压产生PWM信号叠加到上臂,根据霍尔信号产生相序。再加上过流保护。以上功能用MEGA48都可以实现。

33035接受2-4V的模拟信号控制转速。你的系统里要先将速度值转换为模拟值。

MC33035无法做闭环控制。要再加33039才行。MEGA48可以。直接将霍尔送入测频率即可

最后:一片MEGA48比MEGA8+33035便宜。甚至比仅仅一片33035还便宜。

网友:
这年头还有这样做的啊,随便用两个芯片中的一个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我没有说明白,我的意思是,驱动板确定,控制板采用两种方式,

1,MC33035+MC33039+MEGA48

   这是一种折中方式,怕MEGA48控制的闭环不好,或稳定性作不好,所有由此折中

   MEGA48只产生速度控制,并有人机界面

2,直接用MEGA48

楼主:
我没有做过此类项目,另外问

1,IR2136能不能可靠控制上臂

2,15V电源有没有好的,价格低的电路呢

网友:
做的是电动车控制器方案吗?

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用Mega48,驱动电路用分立元器件,没必要用33035

网友:
我今天去图书馆找到电机原理及控制方面的书 开始看

不知道各位大侠是怎么学习的 怎么可以懂得那么多东西 羡慕+努力!

楼主:
关于五楼所说的,我这个不是电动车,电机是220V的,

网友:
5楼的能不能交流一下,我也用M48做了36V电动车控制器,用了两种硬件,一个是3个PWM+3个I/O直接控制,另外用1个PWM+6个I/O控制,效果一般,不知是否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