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最长距离的通信为多远啊?

楼主(2006-09-23):
i2c最长距离的通信为多远啊?同样的设置,线短的就没问题,线长的就不行(距离单片机的i2c口),线长的大概为3600mil

网友:
I2C的通信距离只与线路的电容有关,小于400PF就可以,必要时要加上拉电阻

参见:

http://seminar.chinaecnet.com/041213/jchf.asp

楼主:
在请较一个问题,我上拉10K电阻,可是量电压时,SDA为高,SCL为低,我的端口设置为

     DDRC  = 0xFF;

     PORTC = 0x05;

请问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啊?
-----此内容被wangfeng于2006-09-24,17:12:21编辑过

网友:
使用硬件I2C的时候,端口状态的转换是自动的,不清楚你是怎么用的,论坛里面有很多TWI的例子请参考。

I2C的因素很多,速度限制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网友(2015-09-07):
我最近测试了一下,最远可以达到10米,我手上有可以达到200米通信距离的模块。

网友:
这帖挖的够深的

网友:
我现在也在弄,还不知可以引线多长,我是从板子上引出了。。

网友:
最近也想搞个I2C引出至外部设备的通信,大约1.5米的长度,不知稳定性如何,正在设计.

网友:
不建议拉太远,毕竟是芯片互联线。除非你有通信校验等手段,否则收到干扰造成数据变化还不知道。。。

网友:
有出 i2c Buffer IC
针对特殊运用的

网友A:
我还有用到信号隔离的
用在多个不同电源的MCU
我用这两个IC 串出16个板子线都很长

网友(2017-04-24):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用到信号隔离的
用在多个不同电源的MCU
我用这两个IC 串出16个板子线都很长

具体有多长?

网友:
我串接16片板子每片接大约200公分线
每片都用我说的两种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