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洁,高效的 RTL8019AS 驱动代码。

楼主(2006-09-25):
*******************************************************************************

*  Copyright (C) 2005 Ben Ning

*  rtl8019.c: Send & Receive Implementation for RTL8019AS

*

*******************************************************************************/

#pragma LARGE ORDER NOPRINT OPTIMIZE(2)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NetAPI.h"

#include "NET.H"

//#include "SERIAL.H"

#include "w78e58.h"

#include "rtl8019.h"

//-----------------------------------------------------------------------------

// select RTL8019AS register page

//-----------------------------------------------------------------------------

void rtl8019_page(UCHAR page_num)

{

        UCHAR data temp;

        temp = CR; //command register

        temp=temp&0x3B ; // 0011 1011 bit2 = 0 for to disabel TXP

        page_num = page_num << 6;

        temp=temp | page_num;

        CR = temp;

}

//-----------------------------------------------------------------------------

// reset RTL8019AS chip

//-----------------------------------------------------------------------------

void rtl8019_reset()

{

        UCHAR i, j, temp;

        // hardware reset

        RTL8019_RESET = 1;

        for (i=0; i<100; i++) for (j=0; j<255; j++);

        RTL8019_RESET = 0;

        for (i=0; i<100; i++) for (j=0; j<255; j++);

        // software reset

        temp = REST_PORT;

        for (i=0; i<100; i++) for (j=0; j<255; j++);

        REST_PORT = temp;

        for (i=0; i<100; i++) for (j=0; j<255; j++);

}

//-----------------------------------------------------------------------------

// Initialize the RTL8019AS chip

//-----------------------------------------------------------------------------

extern UCHAR xdata my_hwaddr[6];

void rtl8019_init(void)

{

        UCHAR i, j;

//        for (i=0; i<255; i++);

        rtl8019_reset();

        CR = 0x21; // stop mode for setting registers and select page 0

        for (i=0; i<10; i++)

                for (j=0; j<255; j++);        // delay about 10ms

        DCR = 0xc8; // byte dma 8 bit dma mode

        RBCR0 = 0x00;

        RBCR1 = 0x00;

        TCR = 0x02;

//        RCR = 0xcc; //monitor mode (no packet receive)

        RCR = 0xe0; //monitor mode (no packet receive)

        PSTART        = RXSTART_INIT;

//        PSTOP        = 0x80; // for 16 bit mode

        PSTOP        = RXSTOP_INIT; // for 8 bit mode

        BNRY        = RXSTART_INIT;

        TPSR = TXSTART_INIT;

        ISR = 0xff; // clear all interrupt flags

        IMR        = 0x00; // disable all interrupt

        CR = 0x61;                // select page 1

        CURR = RXSTART_INIT;

//        CR = 0x22; // Let chip to work

//        TCR = 0xe0;

//        CR = 0x62;

        // set Mac address

        PAR0 = my_hwaddr[0];

        PAR1 = my_hwaddr[1];

        PAR2 = my_hwaddr[2];

        PAR3 = my_hwaddr[3];

        PAR4 = my_hwaddr[4];

        PAR5 = my_hwaddr[5];

        // set muticast address

        MAR0 = 0xFF;

        MAR1 = 0xFF;

        MAR2 = 0xFF;

        MAR3 = 0xFF;

        MAR4 = 0xFF;

        MAR5 = 0xFF;

        MAR6 = 0xFF;

        MAR7 = 0xFF;

        CR = 0x21; // select page 0

        RCR = 0xcc; // normal mode

        TCR = 0xe0;

        CR = 0x22;  // Normal work

        ISR = 0xff; // clear all interrupt flags

}

//-----------------------------------------------------------------------------

// This functions checks RTL8019AS status then sends an ethernet frame to it.

//-----------------------------------------------------------------------------

void rtl8019_send_frame(UCHAR xdata * outbuf, UINT len)

{

        UINT data i, j, n;

        rtl8019_page(0);

        if (len<60)        n = 60; else n = len;

        // set start address for sending

        RSAR1 = TXSTART_INIT; //  write dma address        -- high byte

        RSAR0 = 0x00; //  write dma address -- low byte

        //        set the count of bytes that will be send out

        RBCR1 = n >> 8;

        RBCR0 = n & 0xff;

        CR = 0x12; //write dma, page0

        // Write data to dma

        for (i=0; i<len; i++) DMA_PORT = *(outbuf+i);

        // If necessary, to file some PAD bytes with 0x00

        for (i=len; i<n; i++) DMA_PORT = 0x00;

        // Disable DMA OP

        RBCR1 = 0x00; // write count high

        RBCR0 = 0x00; // write count low;

        CR = 0x22;          //complete dma page 0

        for(i=0;i<16;i++)        // Try to resend 16 times

        {

                for (j=0; j<1000; j++) {

                        if (!(CR & TXP)) break; // If has transmited, break.

                }

                if (TSR & PTX) break; // If sending has completed

                CR = 0x3e;

        }

        ISR = 0xff;

        TPSR = TXSTART_INIT;        //txd packet start;

        TBCR1 = n >> 8;        //high byte counter

        TBCR0 = n & 0xff;        //low byte counter

        ISR = 0xff;

        CR = 0x3e; //to sendpacket;

        // Release memory for re-use

//        free(outbuf);

}

//------------------------------------------------------------------------

// This function gets an incoming Ethernet frame from the RTL8019AS.

// There may be more than 1 waiting but just allocate memory for

// one and read one in.  Use the RTL8019AS to queue incoming packets.

//------------------------------------------------------------------------

//extern UCHAR idata rcve_buf_allocated;

UCHAR xdata * rtl8019_rcve_frame(void)

{

        UINT data len, i;

        UCHAR xdata * data buf;

        UCHAR xdata * data p;

        UCHAR data curr, bnry;

        UCHAR data status, next_page, len_l, len_h;

        rtl8019_page(0);

        status = ISR;

         // Check if buffer overflow

        if (status & 0x90)

                rtl8019_OverflowRecover();

        status = RSR;

        if (!(status & 0x01)) // no data received

                return NULL;

        bnry = BNRY; //bnry page have read

        rtl8019_page(1);

        curr = CURR; //curr write page

        rtl8019_page(0);

        if (bnry==curr) return NULL; // no arrived package

        CRDA1 = bnry;        // current read dma address high

        CRDA0 = 0x00;        // current read dma address low

        RBCR1 = 0x00;        // count high

        RBCR0 = 0x04;        // count low

        CR = 0x0a; // begin to read dma

        // read 8019 header

        status = DMA_PORT;

        next_page = DMA_PORT;

        len_l = DMA_PORT;

        len_h = DMA_PORT;

        RBCR1 = 0x00;        // to read a page (256 bytes)

        RBCR0 = 0x00;

        CR = 0x22; // DMA completed page0

        // if boundary pointer is invalid

//        if (!(status & 0x01) || (next_page>0x7f) || (next_page<0x4c) || (len_h>0x06) )

        if (!(status & 0x01) || (next_page>=RXSTOP_INIT) || (next_page<RXSTART_INIT) || (len_h>0x06) )

        {

                rtl8019_page(1);

                curr = CURR;

                rtl8019_page(0);

                bnry = curr;

                BNRY = bnry;

                ISR = 0xff;

                return NULL;

        }

        len = ((UINT) len_h << 8) | (UINT) len_l;

        len = len - 4; // subract 4 bytes for eth CRC

        // Allocate enough memory to hold the incoming frame

        buf = (UCHAR xdata *) malloc(len);

        if (buf == NULL) {

                 return NULL;

        }

        p = buf;

        CRDA1 = bnry;        // read DMA address high

        CRDA0 = 0x04;        // read DMA address low, skip 4 byte that is 8019 header

        RBCR1 = len >> 8;                // count high

        RBCR0 = len & 0x00ff;        // count low

        CR = 0x0a; // begin to read DMA

        for (i=0; i<len; i++) {

                *p++ = DMA_PORT;

        }

        RBCR1 = 0x00;        // to read a page (256 bytes)

        RBCR0 = 0x00;

        CR = 0x22; // DMA completed page0

        ISR = 0xff;

        BNRY = next_page; //bnry; // Update BNRY

        return (buf);

}

void rtl8019_OverflowRecover(void)

{

        UCHAR data data_L, resend;

        UCHAR idata i, j;

        data_L = CR;

        CR = 0x21; // stop mode for setting registers and select page 0

        for (i=0; i<10; i++) for (j=0; j<255; j++);        // delay about 10ms

        RBCR0 = 0x00;

        RBCR1 = 0x00;

        if (data_L & TXP) {

         data_L = ISR;

         if((data_L & 0x02) || (data_L & 0x08))

             resend = 0;

         else

             resend = 1;

        }

        else

                resend = 0;

        TCR = 0x02;

        CR = 0x22;

        BNRY = RXSTART_INIT;

    CR = 0x62;

    CURR = RXSTART_INIT;

    CR = 0x22;

    ISR = 0x10;

    TCR = TCR_INIT;

     if(resend)

         CR = 0x26;

     ISR = 0xFF;

}

/-------------------------------------------------------------

http://shallop.vicp.net

楼主:
希望这个代码能对同行有点帮助。

网友(2008-05-25):
谢谢,不懂网络,学学。

网友:
好像不错,顶一下

网友:
记号..还没用得上.

网友:
我现在正在用RTL8019,pingrtl8019没ping通,不知道是不是要驱动程序?

网友:
以后打算用,先MARK

网友(2008-11-19):
不知这芯片还有卖嘛?

网友:
这是个裸包收发代码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10-05-10):
可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请求下:
for(i=0;i<16;i++) // Try to resend 16 times
{
  for (j=0; j<1000; j++)
  {
   if (!(CR & TXP)) break; // If has transmited, break.
  }

  if (TSR & PTX) break; // If sending has completed

  CR = 0x3e;
}
这段的目的是检测是否发送完并且没错误,如果还没发送完,就再启动发送,这样发送16次?
接下来的

ISR = 0xff;

TPSR = TXSTART_INIT; //txd packet start;

TBCR1 = n >> 8; //high byte counter
TBCR0 = n & 0xff; //low byte counter

ISR = 0xff;
CR = 0x3e; //to sendpacket;

这个目的又是什么?越看越糊涂了

网友(2010-07-16):
检查上一次的发送是否完成,如果发送失败了就再发送,等上次的数据发送完了,就启动本次的发送
按我理解应该是这样子的

网友:
问一下,谁有这源程序的各个寄存器的定义和电路图,有的话传个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