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当用Protel99se画好原理图后,如何生成元器件的清单??

楼主(2006-09-25):
画好原理图后,想生成一个元器件的清单,用reports/bill of material 为什么实现不了呀

网友:
可以的,我试验过,生成的.xls文件

-----此内容被whimsy于2006-09-25,17:53:22编辑过

网友:
FILE-CAM MANAGER即可

楼主:
回一楼:

  我就是用您使用的方法,但是总出现一个对话框,提示说: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能帮忙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回二楼:

  您是指在PCB文件中生成元器件清单吗?生成一个CAM output of 文件吗

楼主:
生成一个Bom Outputs 文件,但只是一个文件,我没办法查看内容呀

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
在此文件按鼠标右键/GENERATE CAM FILE就能生成BOM,一般在WINDOWS临时目录下,找不到就搜一下

网友(2011-07-05):
这个我也遇到过,把protel软件重装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