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后数值跳动很大(气敏传感器),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6-09-25):
我是一个AVR初学者,现在用M16做一个气体检测仪,气敏传感器半桥接入(相当于分压电路),

用三位数码管显示浓度,电压V与浓度P转换的公式是由MatLab对传感器标定之后的实验数据

处理之后得到的(线性度还可以),P=k*v+b,PCB尽量按照抗干扰的原则布局,但浓度值还是不稳,跳动很大,传感器与A/D采样端口有一米远,我用的是普通的导线,是不是应该用屏蔽的双绞线以抗干扰,

怎么样才能使数值稳定,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楼主:
在传感器的输出端加一个最简单的无源RC低通滤波器能解决问题么?

网友:
先用示波器看看输入到采样端口的信号稳不稳定,再找解决的办法

楼主:
用示波器看了,不稳定,有毛刺

网友:
用电池供电试一下。可能是电源不够稳定。

网友(2014-08-0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