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PCF8563T时钟芯片的性能吧,从功耗,走时精确,稳定等方面谈谈看法。

楼主(2006-09-26):
我最近要使用一块时钟芯片,用在客车上面。要求3块钱以下,后备电池100~200AH,要求工作3年,精度为一个月小于1分钟。用PCF8563T怎么样,大家推荐能一下其他的rtc吗,价格最好3块钱以下。

网友:
PCF8563有国产和进口之分,外表几乎一样,国产的还要光亮一点点

国产的2.5元左右,进口的要4元多

楼主:
国产的和进口的性能方面有那些区别吗?国产的能满足

后备电池100~200AH,要求工作3年,精度为一个月小于1分钟的要求吗?

楼主:
大家说说吧。

网友:
精度跟晶振有关吧。

我用过HT1380/1381,但我的精度要求不高。HT1380@5VD电流<1.2uA,显示要另外一片MCU.

网友:
用PCF8563没有问题,功耗也很低。也可以使用SD2200,也不错。

HT1380、DS1203、XC1205都可以啊。

国产也很多,应该都可以用吧。一个月60s,要求不算高啦。

网友:
后备电池100~200AH,要求工作3年??

为何不考虑使用车上电源进行工作?至少可以补充充电,否则一般电池自放电也支持不了3年

8563本身没有问题,只需要使用纽扣电池做后备电源,至少可连续工作3年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回【7楼】 yuangaoping:电子钟在白天工作时使用客车里的电源。晚上电子钟不工作,时钟芯片就用后备电池的电保持时间。

楼主:
回【6楼】 microcon:

SD2200及相关系列的的时钟芯片,我问了好像都很贵啊。

网友:
ht1380等一块多左右...

楼主:
ht1380的性能稳定吗?我这边量大不能出任何问题啊。

我这边用ht的mcu性能很稳定的。
-----此内容被luxinsun于2006-09-27,09:02:34编辑过

网友:
国产的和进口的主要在稳定性上有一点区别,还有DS1302也有这个区别

网友A:
8563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输出定时脉冲,这在要精确校准的时候太有用了!而DS1302频率计探头接上频率就会略变,要长时间校对才能确定修正量.

楼主:
【13楼】 cock

能说说怎么校准频率吗?

网友:
后备电池100~200AH?那得用蓄电池了

CR2032就可以了

感觉有点不太准

楼主:
"感觉有点不太准 "是指什么啊?rtc还是还是电池啊?

楼主:
"感觉有点不太准 "能不能详细说说啊。

网友(2008-01-08):
建议大家用我们的时钟模块,我们是专做时钟IC开发的,有一系列的时钟IC在生产,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
全面替代DS1302/DS1307/HT1380/HT1381/PCF8563/PCF8583/R5C372/R8025
可充电电池
非易失储存器
时钟芯片
工业级晶振
数字温度补偿接口
I2C总线接口
年误差不超过2分钟
使用寿命5至10年
详细资料和产品价绍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网站:
www.whwave.com.cn
深圳兴威帆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王子华
0755-83111835

网友(2009-12-31):
有没有可靠的而且没被仿制过的RTC芯片啊?DS1302几乎都买不到正货了。

网友:
8563比1302好用,有定时中断输出

网友B(2013-04-12):
引用 网友A:
8563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输出定时脉冲,这在要精确校准的时候太有用了!而DS1302频率计探头接上频率就会略变, ...

CLK_OUT.CLK_OUT.CLK_OUT.

网友:
引用 网友B:
CLK_OUT.CLK_OUT.CLK_OUT.

DS1302的哪一脚是CLK_OUT?

网友(2013-08-25):
8563很好用。精度还凑合吧,比1302强多了,上次用1302做的钟,跑的很厉害。